又是兔子: 求解

楼主(2011-12-23):
兔子油门行程校准是怎麼校的? 我插了杜邦线到TXD与RXD後上電,兔子不能自動進入电调油门行程校准,而是平常的進入休眠状态。求解
兔了對我來說真的很煩,寸步難行
视频後上

网友:
单个插到接收的3通分4次设置,或者接个并联头一次性设置,你自己看看说明书啊,上面写的很清楚咯。

楼主:
说明书如下,與你所題提到的有很大的分別

4、
油门行程校准,根据下图您对应的机架类型连接对应的电机到飞控板对应的输出通道上,先不要安装螺旋桨。用杜邦线连接图中的两个引脚(TXD,与RXD),然后上电,飞控自动进入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前4S是指示灯快闪,电调会发出嘀嘀两响确认最高油门值,(1900),然后飞控指示灯慢闪2秒,电调发出嘀嘀嘀-嘀――确认最低油门值(1100),然后飞控进入初始化自检状态,指示灯是跑马灯。

网友:
我没见过这说明书,呵呵,见下图,我的是V1.004版

网友:
Lz用的什么电调

网友:
Y线需要3条才够,哈哈哈! 分别连接接收机设置就好了,精度来说不是100%准确,但也不影响~

楼主:
>我的是v1005. 你們的沒有"用杜邦线连接图中的两个引脚(TXD,与RXD)"這部份嗎?

>電調是中特威30A

最終我放棄了"短接"的方法改而用分别连接接收机设置

网友:
有的电调不支持兔子直接校正油门行程,我的XXD也是不能自动校正,也是单独分别手动校正的。无所谓了。

楼主:
我也相信我的電調不支持

网友:
我拍了个自动校准油门的视频。

我是用XXD蓝线版电调(好盈程序)。先是插好短接TX与RX的杜绑线,然后给四轴上电,(不需要开控),然后先听到的是电机的自检声音,飞控快速的闪四下,然后听到与手工做油门行程时一样的声音:先是两声最大油门确认音,接着一声油门最低确认音,这样油门行程就做完了,断电,拔掉短接线。油门校准完成。

网友A:
新固件分接的方法不行了。兔子要认电调的油门行程了

网友:
找新版的说明书,1005版的,油门行程设置不用传统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固件分接的方法不行了。兔子要认电调的油门行程了
对于不能自动做油门行程的电调,还有一个手动方法:就是先将你的油门舵量调一下,做到在调参软件里的CH3最小油门值是1100以下(最好是1020-1090),最大油门不小于1800,就可以按以前的老方法手动做油门行程了。

玉兔也要求油门值必须在1100以下,才能解锁的。

楼主:
似乎我的電調就是不能自動做油門行程的電調! 真腦

這是我做自動做油門行程

网友:
可能是ZTW电调暂时不能用玉兔自动做油门行程,但可以按13楼的方法手动做,做完后,是一样的。

楼主:
好了,經過兔子爸爸的教導,兔子終於可起飛了!
兔子的售後真是第一等啊

兔哥及其他的飛友也很幫忙啊

网友:
不只是ZTW电调暂时不能用玉兔自动做油门行程,就连好赢奔腾 30a的也不行

楼主:
我腦了很久在這問題上,兔老大說用y3線一起調就好了。
我的和你的唯一共通點是30A

网友:
我的ZTW30A可以在兔子上自动油门行程呀

网友B:
奇怪,不過效果一樣!
希望其他新裝的飛友不須腦在自动油门行程上,單獨調效果是一樣的。: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