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550w电机改220v的方法

楼主(2011-12-24):
380v电机一般是星形接法,改接220v时需要打开电机,找到星形节点,拆开后接线引出壳外,接成三角形接法,并接一只50uf电容器就可以了。如果不改星形为三角形,启动力量太小无法带负荷启动,改三角形后,比较有劲,可以带负荷启动。
有一个有三根线接一起的护套,拨开他将三根线分开,分别接引出线,套好护套,穿出机壳外。

网友A:
移相电容怎么接.具体点

网友B:
学习一下,望出图顶顶顶....

网友:
 路过,顶一顶,看LZ怎么说,过后再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是装变频的吧?

楼主:
有六根线在机壳外,用万用表量一下,这时应该有三组线圈,将这三组线圈接成三角形即可
图中1、2端接电源即可

楼主:
电容器接1、3或2、3都可以,只是两种接法电机旋转方向相反。可以加个双掷开关控制车床正反转,回头试验一下再上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启动电流8.5A,正常运转时电流是1.6A ,功率位350W下降了很多,不过可以用,车小件没有问题,大件好没有车不知怎样,我的卡盘是130的。

网友C:
贡献一点

网友:
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改为单相电机运行时,电容选型一定要合适。太小则转不动,启动困难。太大则回路电流过大,电机发热,时间长甚至烧毁定子线圈。 星形运行的三相电机改单相电容选型(mF)=P(功率W)/17
三角形运行的三相电机改单相电容选型(uF)=P(功率W)/10
改完后电机的功率因素只有原来三相电机的50-90%,转速不变。 首先确定电机是星接还是角接,若是角接将电容接在W2和U2上它的计算公式:功率(W)X0.1=电容容量(UF);星接将电容接在V1和W1上计算公式:功率(W)X0.06=电容容量(UF)。

网友:
很好的教学普及资料,已收藏!

网友:
以前改过很多电动缝纫机
1Kw离合器电机,记得电容用的是25U。

网友:
请教:启动电容应怎么算????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不加变频器的话,,,,,这是个简易可行的方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刀兄把你的头像换了 吧 都看腻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兄把你的头像换了 吧 都看腻歪了
老兄,,你喜新厌旧,,,小心嫂子修理你............. ,

网友:
刘氏刀友功夫不错。

楼主(2012-01-31):
有电流表的话可以量一下电流,先不要挂电容,通电以后迅速用手转一下,帮助启动,启动成功后,读出电流,然后算出功率P=UI*70%,就可以用10楼的表参考图示方法接线了。注意不要将启动绕组接成运转绕组了,区分方法不会的话我再说。

网友F:
一千瓦的三相电机能改吗?得用多大的电容?改后功率下降多少?请指教,多谢了!

网友:
7o微法左右即可,改后输出功率700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贡献一点

(23.3 KB) 2011-12-28 13:29

该星形接法似乎行不通,类似的接法在论坛中多次出现,不知哪位坛友试过没有,这类的实验我二,三十年前就搞过了,我印象中是行不通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变压器的同异名端的连接问题,拿左图来讲,单相220V电源经U1U2W2W1回路磁力线应该是相互抵消的,同样电容串联回路里V1V2U2U1也是相互抵消的,大家想想道理说得通吧,这与三相电接入时情况不一样. 可以这样来连接:将三绕组的中心点拆开,然后W1W2分别接电源两端,另一路电源-电容-U1U2V1V2-电容-电源即可(注意原先是电容-U1U2V2V1,现将V2V1互换),要换向时W1W2互换就行.说白了这也是三角形连接的另一种形式,就是说380V三相电机改220V单相运行只能角形连接而不能星形连接,并且改后电机功率及转速都降低1/3.年头长了记忆不一定准确,欢迎广大坛友勇于实践大胆拍砖把真理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千瓦的三相电机能改吗?得用多大的电容?改后功率下降多少?请指教,多谢了!

电机越大启动越困难,越要用大点的启动电容,电机启动后要马上断开启动电容,移相电容的精确选择可测电机电流,多用几只电容并联,加加减减,在固定负载的前提下,电机电流最小时的电容就是最佳值,通常要留一点余地要比最佳值略大一点为好.需要说明的是越大的电机越应该用变频器,否则能量浪费太厉害,用的时间越长越得不偿失,这里只能是临时应急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多谢前辈指点了!

楼主:
星形接法也可以,就是电机没有劲,改成三角形接法的原因就是这个,其实只要正常运转了,两种接法的电流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功率是差不多的。只要电机运转不很快发热,就不会浪费电的。变频器虽好,但我觉得1000W以下的电机没有必要,搞个不稳定的变频器,还会很费电。

网友:
功率减小太多。磁场不均匀。不合算

楼主(2012-07-05):
其实功率够用就行了,并不存在有多大的浪费,我改过后我的小床130卡盘,可以车直径60mm的工件

网友:
改了以后功率会有损失,还是用变频器把。

网友:
o了,这样改觉得电机运行得很怪异。

网友:
变频器有220进,380出的吗?

网友:
 专业开过3年马达修理店。。。。打酱油过。

网友:
电容会不会发热太严重?我就是怕这个才买了个变频器当电源用

网友:
三相的电机,可以看成一个主绕组是380伏,付绕组是220伏的单相电动机,这样,不会对启动电容有危害,运转也比较有力

网友(2013-03-22):
我也刚拆了一个旧电机,是钻床上的,也是380V的,正好也可以改改

网友:
变频硬道理

网友H:
1、电机外面只有三根火线,是不是单相的?也能改为三角接法吗?
2、750W用多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相电容怎么接.具体点

压根就没这事

网友:
老生常谈

网友:
引用 网友H:
1、电机外面只有三根火线,是不是单相的?也能改为三角接法吗?
2、750W用多大电容

我750W用的是55U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望出图顶顶顶....

网友:
1000W以下的通常都是星接法 直接上电容也能转 发热严重根本不能正常使用  得该3角后才能加电容   ,通常只要运行电容即OK 1000W以下的用着还不错 发热没问题  功率有所下降 ,但也好过现在市场上那些垃圾货,都是虚标。1000W以上的就别改了。意义不大。

网友:
学习!!我试试我的 也这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不加变频加电容的该法,如果加变频,也要改为角接吗

网友:
很好的学习及普及资料,已收藏!

楼主:
加变频器,最好也改为三角形接法,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