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伞形顶尖里面什么构造

楼主(2011-12-24):
哪位大大知道伞形顶尖里面有一个轴承还是2个轴承呀,想自己D一个莫氏3号 直径60MM的  普通顶尖拆开过里面是推力球轴承和普通轴承 但是没见过伞形顶尖里面是什么构造,知道的都来说说啊

网友:
自己做精度不够吧!伞型顶内部就两个轴承位,前端一个小的深沟球(轴承位的深度要高出深沟球),中间一只平面轴承(外径要大于前端的深沟球),再放一只垫圈(垫圈垫在内圈),最后面再一只深沟球,莫氏锥柄上就两个装轴承的台阶,无牙

网友A:
引用邓公的一句话送给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除非你有的是米,外加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网友:
买一个应该一百来块吧!自己做精度还不好保证…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邓公的一句话送给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除非你有的是米,外加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对邓公此话保留意见,你想租个航母,谁租给你啊?是不!该造还是得自己造,就像中 国航天,如果当初能租到老外的,就不会有中 国航天今天的成就了,还有J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邓公的一句话送给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除非你有的是米,外加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DIY是快乐的源泉。如果啥东西都买。这论坛也别开了,改淘宝把

网友:
俺们单位好象买的成品很少,基本是车工自已制作的。
两个滚珠轴承就行,中间上个隔套,后面加一卡环,防退出的
不必加预紧,不使用时没有轴向力,没有受力时(没顶住工件),轴承是处于无预紧状态。
只有当顶住工件时,对轴承端施加一定轴向力后,两轴承通过隔环与防退卡环,成轴向受力状态,
这时候会通过轴承内环、钢珠、外环自动定心。
有能力还是自已做个吧,用着方便,就拿你自已接个线都得跟人借把钳子一样,一年两年用一回借也就借了。

网友:
没图,自己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见过伞型顶尖,谁贴个图看看
这个是5号柄,伞型直径200mm

运用外圆磨床上

运用外圆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