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道和風飛翼動力配置

楼主(2011-12-24):
誰能提供有道和風飛翼動力配置?

网友A:
1.6米飞翼
基本配置 朗宇2814 kv900 2200*2 3s 12寸折叠桨  1.5公斤飞行时间30分钟 1.9公斤20分钟
         银燕2815-09 kv920  起飞重量1.9公斤  飞行时间15分钟 机动性好于朗宇2814

网友:
我一直想不通,道翼起飞重量为什么那么大?没有机身、起落架等,为什么比相同翼面积的普通固定翼起飞重量都大,所以我一直怀疑飞翼的性能和耗电情况?

  老道给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米飞翼
基本配置 朗宇2814 kv900 2200*2 3s 12寸折叠桨  1.5公斤飞行时间30分钟 1.9公斤20分钟
         银燕2815-09 kv920  起飞重量1.9公斤  飞行时间15分钟 机动性好于朗宇2814

网友B:
请问双天的2834 980Kv的能飞吗?配什么浆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双天的2834 980Kv的能飞吗?配什么浆合适?

这个电机是肯定能飞的,配11寸桨叶比较合适,当然了,略显动力不富裕!
本人使用的3548双天电机,配12寸碳纤维折叠桨,动力太强了,没有必要,准备降级使用双天3542,配12寸桨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是肯定能飞的,配11寸桨叶比较合适,当然了,略显动力不富裕!
本人使用的3548双天电机,配12寸碳纤维折叠桨,动力太强了,没有必要,准备降级使用双天3542,配12寸桨叶。

双天3542的飘过

网友:
双天3530 1200kv的话行吗,配11还是12寸的桨比较合适啊?

网友(2012-02-19):
双天电机  哪个型号和KV适合有道的飞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