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的尾桨问题

楼主(2011-12-24):
亚拓的700的尾桨是不是质量越来越差了?
严重的重量失衡 配重贴都快贴满了 才勉强平衡 行不行了 100多块钱呢 买了两幅 两幅都严重不平衡

网友A:
估计配套错误。哈哈 请寄回XX``

网友B:
看下编号是否一样

楼主:
原帖由
rakabun
于 2011-12-24 10:18 发表
看下编号是否一样
:funk: 贴满了 看不见了

楼主:
看了 编号一致 可是重量真的差的有点离谱

网友C:
700N 问题同上,质量差到离谱,大槳十來个起落一边槳孔费了,尾槳兩边重量差了1g,快贴满了 才勉强平衡

楼主:
  宇宙第一 行不行了 真垃圾

网友D:
有那么严重吗?是不是原厂的啊

楼主:
必须原厂啊 要不是原厂 我就不生气了

楼主:
  对亚拓的看法突然就改变了 不管是谁 说亚拓好的 说不好的 我一般不在意 自己飞着舒服就好了 这个尾桨 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两幅嘎嘎新的 全是重量完全失衡 没有什么平衡可言 真的太垃圾了

网友E:
尾桨平衡不是光称一下两个桨的重量就叫平衡了,就算两个桨一克不差 都不一定是平衡的,做尾桨平衡的时候,桨装在尾桨夹上面然后找一个钢丝穿过尾桨中联看两边的平衡,是要连整个桨夹一起做平衡的

楼主:
俺知道 俺也不是入魔一两天了 要是平衡差点 俺都能理解 问题是 重量差的离谱 明白吗? 再好的桨也得平衡 可是 不能去平重量吧? 楼上觉得嘞~

楼主:
我上面一直说的是重量 平衡带整个中联 浆夹做 可是重量差的离谱 是不是 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