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牌铆钉

楼主(2011-12-24):
请问各位前辈谁有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把机器设备上的铭牌和铆钉完整的取出来?谢谢了

网友A:
取完整铭牌可以,铆钉是一次牲使用,锉去钉头
想用铆钉,铭牌孔边上就破坏了。

网友B:
是啊,铆钉是一次性的。

网友C:
都是用电钻打了换个新的

网友D:
用薄点的高速钢锯条沿着铭牌背面把铭牌的铆钉慢慢冲断拿下,之后可用胶黏上也可自制铆钉继续铆上

网友E:
要搞翻新?

网友F:
用壁纸刀片从标牌后面将铆钉搞断,可完整的取下标牌,遗留铆钉用钻头钻掉。连铆钉和标牌完整的取下来不好搞。

网友G:
除非铆钉当时就没铆结实的能完整搞下来,否则都是把铆钉破坏掉吧。

网友H:
楼上说的都对,最好保留铭牌,放弃铆钉。

楼主:
明白了!多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I:
先用薄的刀片之类的东西将名牌撬动松,之后,用尖嘴钳子夹住铆钉头向外拔,这样,铆钉和名牌可以完整分离。

网友J:
连根挖出来,然后把机器的铁疙瘩打磨掉
我估计你的机器不值钱,是这个铭牌和铆钉值钱

网友K:
用平口螺丝刀,把螺丝刀口磨薄磨快,螺丝刀口顶在柳钉上然后用锤子冲,下手一定要稳准狠

网友L:
估计是想弄个假冒的东西吧,然后用原装的铭牌,好以假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