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ACE ONE的云台增稳效果怎样

楼主(2011-12-24):
那个有视频贴更好,了解下先

网友:
这个基本没用,不要期望,呵呵

网友:
当他不存在吧

网友:
你用什么传感器增稳

网友A:
因为传感器是固定在机身上的,和云台分离,所以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除非云台和机身硬连接,或者有单独传感器安装在云台上,我觉得可能效果好些。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硬链接,,,阻尼吸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传感器是固定在机身上的,和云台分离,所以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除非云台和机身硬连接,或者有单独传感器安装在云台上,我觉得可能效果好些。

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传感器是固定在机身上的,和云台分离,所以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除非云台和机身硬连接,或者有单独传感器安装在云台上,我觉得可能效果好些。

当然,把传感器放在云台内部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闭环控制系统,但放在飞机机身上也是可以做好一套开环控制系统的,前提是要云台执行舵机的角度调整到位,比如,你的传感器放在飞机机身上,当机身发生倾斜45度角时,这时ACE ONE会给出一个舵机控制信号,比如是2000us,然后你要调整你的云台执行舵机接到这个2000us脉宽时,让你的云台旋转不多不少正好45度角,这样,ACE ONE一样可以做好增稳效果,当然还有个前提是你的云台运行速度能更上飞机角度的变化

网友:
还是闭环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把传感器放在云台内部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闭环控制系统,但放在飞机机身上也是可以做好一套开环控制系统的,前提是要云台执行舵机的角度调整到位,比如,你的传感器放在飞机机身上,当机身发生倾斜45度角时,这 ...

一般云台动作要小于飞机动作才行

网友C:
2万的东西,增稳没有用,十在想不通。

网友(2012-02-10):
引用 网友C:
2万的东西,增稳没有用,十在想不通。

难道:云台增稳是噱头 ???????????????????????

网友C:
回复 网友D:

DJI故意把飞控输出的云台增稳做的很慢,基本上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故意把飞控输出的云台增稳做的很慢,基本上没有用。

不会的吧!

凡请用过
ACE ONE的来说说实际效果。

网友:
关于DJI增稳云台输出

1、好产品肯定不会做附属功能免费给模友;
2、不好用,有遗憾才会期待什么禅师;
3、忽悠你没商量,输出反应迟缓应该是故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户不是白痴,
1,自己做云台
2,期待XA等其他厂的云台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0MDkxNDMy.html
完全是垃圾级别。DJI 自己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