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功率相同的电机,电阻启动和电容启动哪个好?

楼主(2011-12-24):
标称功率相同的
电机
,电阻启动和电容启动哪个好?

网友A:
什么电机?

楼主:
原帖由
fcm
于 2011-12-24 10:44 发表
什么电机?
120W220V单相电机

网友A:
用电阻会发热吧 电容不会

网友B:
单相电动机电容器启动跟电阻启动的启动形式有几种,你说 的 是那种?

网友C:
好的都好,坏的都是垃圾
电容启动的常见些

网友D:
常见的都是电容启动,
自认为感性启动好点

网友E:
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啊

网友F:
电容的好,启动转矩大。

网友G:
冰箱的就是电阻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