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吧曲线锯但是烧了控硅找不到那位兄弟可以帮帮手啊

楼主(2011-12-24):
昨天在收买档口捡了吧曲线锯(原装英国百得),老板说收回来的时候插上220V响了一下就不动了,拆开
电机
测试没问题,就只有电路板上有个控硅烧通了,但是现在无法找到上面的控硅,有那位电子高手可以帮我找下吗?万二分谢谢。

网友A:
图挂了
望闻问切,看不见咋知道啥病呢。
对吧,大夫

网友B:
图真给力,不错。

网友C:
如果是110v工具误插220
估计就不只坏一个可控硅了
看电路板上,如果没有桥堆或者四个二极管的全桥
那么任何一种电流电压够用的可控硅都可以

网友D:
可控硅通用性强:
1、若型号能看清楚,查到随便换一个电流、电压相同或稍大一些的就可以了。
2、 若型号看不清楚,最好问问同好看能不能帮看看。
3、实在不行看功率3~5倍以上电流。
另: 原装英国百得可能是110V的?

网友E:
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t=dremel&page=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mp;highlight=dremel
最好的办法是丢掉调速板,用可调直流电源驱动,我现在就是用直流驱动,特别平稳。

楼主:
不是太会电子,希望各位老大能说清楚一点。呵呵

楼主:
 还没有修理好。自己在顶上去一次

网友F:
图1下面的外壳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曲线锯的外壳,那上面标明是120V的电压。不适合220V

网友G:
还是110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