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想做电动固定翼轻木飞机,求助!求助!谢谢!

楼主(2011-12-24):
1,我应该用什么型号飞机图纸,哪里有啊?我的邮箱:
434379124@qq.com
2,轻木哪里有卖的呢?最后考虑网购,最好我在本地能买到。
3,遥控用什么好啊?去哪里买呢?最好别太贵,200以内的啊。
4,我目前还不太懂,求高手请教。
谢谢了。我Q:434379124.

网友A:
新手就不要做轻木飞机了,即使是一架好飞机,新手练不好模拟器的话也会秒炸的,先从做KT机开始练起吧,或者网上买epp的飞机,新手飞飞机不可能不炸的

网友B:
强烈建议,先在论坛里收个控练模拟器,否者,你会很快就不再想玩飞机了~

网友C:
 买个EPP 飘飘先飘起来吧

网友D:
新手还玩轻木?算了吧。就像3楼说的,会搞的你不想玩飞机的。另外,200以内的控,似乎不太好。可能楼主是抱着稍微玩一下的态度入魔,不想太深,所以不打算投入太多。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老鸟建议我把控一部到位,买个好的,我没听,结果入了以后后悔了,结果重复投资,换了第二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