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无副翼 MB 3.0 推油门尾舵机会跟着有反应

楼主(2011-12-24):
油门锁定状态下,推油门,尾
舵机
会拉着尾桨跟着油门出现相应的螺距变化,之前有副翼的时候没这个现象的
请问大家的MB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么?这个是不是所谓的螺距补偿什么的啊?
还没起飞,想先问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检查是不是遥控器摇杆本身松了
检查尾舵混控是否打开了

网友B:
我的几个MB偶是2。0的,目前飞着还不错,现在没必要升成3。0的

网友C:
LZ的是不是MB3.0,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开着反扭补偿。开了反扭补偿就是这样的,正常。

网友D:
3.0有反扭补偿,正常
对大动作的锁尾有非常大的帮助

网友E:
这是反扭补偿啊,很正常的!

网友F:
LZ已经知道答 案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这下安心了

网友G:
这功能在控上也有.

网友H:
无副翼把控的混控功能都包下了。

网友I:
开3D 螺距剧烈变化的时候 反补偿能起到很大作用 能保证尾巴不甩
这个是MB3.0 才有的 之前的版本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G:
MB升级到3.0性能有很大的提升

网友J:
如何开启MB3.0的反扭力补偿?

网友K:
反扭力补偿要求在电脑上设置,可没有连接线

网友I:
原帖由
随遇而安
于 2011-12-24 21:37 发表
反扭力补偿要求在电脑上设置,可没有连接线 [/quote
MB 3.0 可以直接设置 不需要电脑和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