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式双流的设计构思,不知道如何(13楼,加演示图给不懂双流的同学扫盲)

楼主(2011-12-24):
欢迎各位大神点评

网友:
最后一级输出方向错了,除非用伞齿

楼主:
是说最终输出的那个,那个是蜗杆撒

楼主:
箭头指向是螺纹滚动的方向

楼主:
图上表示的是信地回转的齿轮转向

网友:
看天书的路过

网友:
直行部分没看明白

网友:
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蜗杆放在输出的驱动轴,承受扭矩过大,履带受力过大,立即打齿,不打齿就直接扫齿

网友:
直行电机在左边,通过1个齿轮带动轴,轴上还有2个齿轮,带动左边差速器的2个大齿轮,通过2个直齿再带动右边差速器,
.......
最后2个差速器的输出轴都是竖着方向的,为了能驱动驱动轮,要90°改变方向,于是,蜗杆蜗轮出现
好不好用,现实说了算,试试吧
安装要求的精度不是一般的高

楼主:
双流

直行

直行

双流

信地回转

信地回转

双流

差速转向

差速转向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要做出来看运行效果

网友:
 这小图画的整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开玩笑,一看就是正规院校科班毕业出来的人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开玩笑,一看就是正规院校科班毕业出来的人画的图!!!

开玩笑,我才上高2

网友:
同群帮顶,虽然看不明白

网友:
冒昧的问一下坦克群号,求组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群是大部分是35静改动党的,群号80361560,由于快满员了,会采取末位淘汰制,潜水不说话者,视为无效,定期的清场行动,给予T

网友D:
楼主牛啊。。。才高二 就这么有天赋。。。不错。。。。。国家的栋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啊。。。才高二 就这么有天赋。。。不错。。。。。国家的栋梁啊

看这个人的ID,我怀疑是不是小芳自己重新搞个号来夸自己的哦~

网友:
一个电机负责前进,一个电机负责转向,这个做到一个电机负责前进,转向左是一个电机,右是二个电机,那左右转向之间的力量和速度会不会是不一样,会不协调啊。

网友:
只有1个转向电机转的时候,只能信地回旋,就是履带1前1后

想要单边履带转,只能2个电机都转

不会不协调,只要你的电调正反转的A数一样的话,转左转右都一样的速度

网友:
双流试过就知道好处,哈

网友F:
有办法改进吗?比如把变速箱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负责前进后退,一个负责转向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办法改进吗?比如把变速箱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负责前进后退,一个负责转向旋转。

双流就是这样啊

网友:
请问,谁有田宫双流变速箱的说明,图解,视频,什么的,想参考下,谢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人的ID,我怀疑是不是小芳自己重新搞个号来夸自己的哦~

鑫爷啊,我才没吃那么饱撑着咧

网友:
有现成的不看,看田宫也就那样,看这个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