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转,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1-12-24):
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转,该如何设置?

网友A:
不用设置,就往一个方向转

网友:
电路不能改变转向的话,就把电机安装方向调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设置,就往一个方向转

不好意思,应该是步进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释?

提任何问题要有前提条件,你没说你用什软件,没说你现在是怎么设置的,没有驱动板的资料
一般造成步进电机单向旋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缺相。就是你可能有一组线圈接线没接好;另一个就是在mach3中针脚设置错误或者根本没设置直接使用了默认的值,一般每个轴都要设置两个针脚,一个是脉冲,一个是方向,脉冲针脚的作用就是按照要求发送相应的脉冲数,方向的针脚的作用就是根据方向要求的不同改变针脚的地电位或者高电位。
举例说明,你的接口板资料中要求x轴的脉冲用2脚,方向用3脚,而mach3中默认的可能是2,6造成方向指令没有发送到相应的针脚电机就只会往一个方向转了,仔细看说明对照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任何问题要有前提条件,你没说你用什软件,没说你现在是怎么设置的,没有驱动板的资料
一般造成步进电机单向旋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缺相。就是你可能有一组线圈接线没接好;另一个就是在mach3中针脚设置错误或者 ...

谢谢大夫,我先找找看。

网友:
大夫说的详细的

网友:
俺也碰到过,发现是25针连线的一个针脚弯了,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