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弹射起飞GOPRO2拍摄

楼主(2011-12-24):
GOPRO2挂在胸前拍摄的。
http://www.tudou.com/v/09QMNepYtNM==.html
弹射装置配件

弹射需要注意的是地锚一定要牢固。地锚要斜向打入地下,然后做一下拉力测试再开始弹射。

弹射挂钩要颜色鲜明的飘带,这样可以清楚观察到脱钩的情况,脱钩后飞行一段距离再打开动力。
http://www.tudou.com/v/m9TQUPPKr4M/&rpid=71135338==.html
8米凯夫拉线 10米3070乳胶管(对折后5米),弹射2公斤都很轻松。加长凯夫拉线的长度弹射高度还可以提高。

网友:
这回我算完全看明白了!这个起飞方式应该是最经济实用的!起飞的这一段不用任何动力就顺利升空,这样就节省了大油门从起飞架上起飞或别的给油门起飞方式而消耗在起飞的动力,省下来的动力到天上去施展吧!感谢有道为模友负责着想的服务态度 !
你那(8米凯夫拉线 10米3070乳胶管(对折后5米))还要来个特写镜头,还有到哪里可以买到它们?最好能在购买飞翼的时候加些钱,你就都给代劳了吧
呵呵,想不到我还坐了个暖暖和和的沙发啊!

网友A:
座上藤椅也不算太冷啊

这个东西我已经从老道的店里买回来了一套

网友B:
好!好!好啊!我看第二个视频,好像根本没给油门儿,在天上转了一圈下来的,如此轻松,我一定要尝试了!
   奢望的请求你那套弹射钩卖给我吧,外加几米那红格子的蒙皮,很好看!
   折叠桨好像也和我们的都不一样啊,一定有什么好的机关,希望能够拍些特写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我已经从老道的店里买回来了一套

呵呵,这天坐藤椅不合适吧,会受凉的 !
  是上回飞的那个吗?我看是前面是皮筋,后面是线绳,这样可能在万一皮筋断了的话,不会伤到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天坐藤椅不合适吧,会受凉的 !
  是上回飞的那个吗?我看是前面是皮筋,后面是线绳,这样可能在万一皮筋断了的话,不会伤到人吧?

上次你看到的皮筋是在药店买的,弹力不给力,最后8股才弹起来,而且少了延长绳子,勉强弹射升空而已。这次买老道的皮筋,只需要两股就已经强劲升空了,关键是老道加工好的钎子,精光锃亮,比我的那根钢钎好看多了,不多说了,你下次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好啊!我看第二个视频,好像根本没给油门儿,在天上转了一圈下来的,如此轻松,我一定要尝试了!
   奢望的请求你那套弹射钩卖给我吧,外加几米那红格子的蒙皮,很好看!
   折叠桨好像也和我们的都不一样 ...

弹射的重量1.6公斤,的确没有开动力。

网友C:
至金源老兄:你不出门就全解决了。三楼卖户外的地方。帐篷的地锚和锤子。户外绳索中0.5mm的固定绳。到卖药的那个地方买止血胶管细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金源老兄:你不出门就全解决了。三楼卖户外的地方。帐篷的地锚和锤子。户外绳索中0.5mm的固定绳。到卖药的那个地方买止血胶管细的那种。

呵呵,我早就不在金源了,告老还乡了 !谢谢你的推荐,看来我们认识?

网友C:
有道的地锚太细了,如果地面的土质步态坚硬或者密度不够的话,固定起来就很困难。有时候会因为拉力太大而拉出来。买一根户外帐篷的固定地锚,有工程塑料的也有钛合金的便宜的2元贵的12元。背向你的牵引方向以20度的角度打下可以承受45度方向的拉力70公斤左右。这是一个玩滑翔机的高手指点的,在碎石地面上打入可以弹射一米五的F5B。

网友:
到纸老虎买书的时候看到过你,和你聊过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的地锚太细了,如果地面的土质步态坚硬或者密度不够的话,固定起来就很困难。有时候会因为拉力太大而拉出来。买一根户外帐篷的固定地锚,有工程塑料的也有钛合金的便宜的2元贵的12元。背向你的牵引方向以20度的角 ...

多谢很好的建议!

网友:
真是实用,方便携带的好东西啊!

网友:
补充下

帐篷地钉用两个来固定,一个承受拉力,另一个绑根绳到第一个上面,作为备份,万一第一根拉出,马上第二根会缓冲,应该不会再被拉出了。万无一失~
V型的钛合金地钉25CM只需30圆~

网友D:
凯夫拉线起啥作用?不懂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凯夫拉线起啥作用?不懂问问

弹射的连接方式
地锚------乳胶管----凯夫拉线---飞翼
凯夫拉线可以提高弹射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射的连接方式
地锚------乳胶管----凯夫拉线---飞翼
凯夫拉线可以提高弹射高度。

哦,那也能防止万一皮筋断裂,不会反弹回来打到人吧?

网友:
钢钎子锋利哦

网友:
还是安装起落架吧!
无人机都是这样干的RQ170

网友:
虽然我还没玩过飞翼,但看到金源乐智 和楼主的贴子后,手真的有些痒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