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使用心得,希望能给新手点启示

楼主(2011-12-24):
从接触CNC到现在有半年了,一直使用MACH3作为CNC的控制软件。
这篇文章总结以下半年的心得。希望能给新人予启示。

先炫一下我的电脑,既是画图设计用,也是工控机。
基本配置为
CPU
P4 2.8G   单核 含超线程技术 (2004年左右购置)
内存条
杂牌2条 512M/DDR400
主板
精英865PE
显卡
杂牌 NV GF6800XT
硬盘,电源,等不重要,不一一描述。

这里仅讨论软件部分,硬件部分我没用示波器,无法测量脉冲。等装备齐全,我会另外开帖讨论。

mach3我一直用的不错,也为MACH3专门做过界面,半年使用下来并没有发现有无故进程失效,或者乱跑现象。
了解电脑的同学都知道,一个软件在WINDOWS运行速度和稳定性的好坏,多取决于WINDOWS运行大环境。
WINDOWS是一个非实时操作系统,用户界面所有的系统资源都要通过中断来使用,这就造成了软件的间断运行问题。

在使用MACH3时 我努力保证运行的电脑有最小的运行状态。
1.关掉除了保证WINDOWS运行与MACH3以外的所有软件(包括360,杀毒,QQ)。
2.关掉一部分用不到的系统服务,如自动更新,远程协助等等等等。
3.清理注册表,系统垃圾,优化硬盘文件结构。
在这样的系统下运行。MACH3会比较稳定,不容易掉线程。

单单有上面的还不足够,我们知道键盘鼠标等硬件作为外设,他们的运行也是要使用到系统资源。
1.鼠标作为常用硬件,每走一个坐标都要占用一次系统中断。因此在使用MACH3运行G代码时禁止操作鼠标。
2.相对于鼠标,键盘的系统占用只是每次按键一次中断,我所有的MACH3操作都是由键盘完成的。
3.其它外设,包括U盘。赶紧拔了把。。。。你懂的。

有好的操作习惯,与合适的机器配合,就能够用好MACH3,有可能能让你的电脑速度上一个新台阶哦。

看看我跑MACH3/DriverTest.exe的成绩。软件打开方式在你MACH3安装目录下找
屏幕录像占用CPU资源,手机摄像又不清楚,所以只好截图。如果看不到大图 BLOG相册里面有。
截图为等频率稳定在一幅度后。每种频率截比较小的值和比较大的值。

25K(0.94~1.2uS)

45K(1.583~1.884uS)

65k(1.3~2.0uS)

100K(1.0~5.6uS)

网友:
很好的贴子

网友:
木有JJ木有用到该软件 所以目前看不懂  还是得顶好心莫有

网友A:
MACH3/DriverTest.exe   请教这个测试软件的测试结果主要是看那条黑线吗?怎么才能知道好不好?
另外关掉一部分用不到的系统服务,如自动更新,远程协助等等等等。能具体说说怎么操作吗?

网友:
这个说的有一些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DriverTest.exe   请教这个测试软件的测试结果主要是看那条黑线吗?怎么才能知道好不好?
另外关掉一部分用不到的系统服务,如自动更新,远程协助等等等等。能具体说说怎么操作吗?

MACH3的说明书里面有提到,
看中间的绿色那一条,保持绿色稳定说明能稳定工作在这个频率上。
系统服务什么的可以百度一下。不同的电脑不同的设置

网友:
很好的帖子

楼主:
有人 发他的测试图出来看看么

网友:
不错不错,几乎就是条线了

网友:
这个配置看来不错

网友B:
如果专机专用,只装MACH,不装别的软件,是不是也会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专机专用,只装MACH,不装别的软件,是不是也会很稳定。

要看你本身的CPU处理能力是不是能达到MACH3的要求,跑跑测试就明白。
系统环境保证MACH3是否被抢中断的一个重点,除了软件还要优化系统服务,注册表等等等等,做到了这些电脑在做别的事情时也会快很多的。

网友:
反正我是对MACH3失去耐心了,

网友C:
好像淘宝上开始有卖MACH3无线手轮了,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键盘,也不用鼠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淘宝上开始有卖MACH3无线手轮了,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键盘,也不用鼠标了.

无线的东东用在工控上面我深表怀疑,要一下子丢信号了,那就是一张茶几了。
工业床也只有少数有配无线的,不是其它床做不起,实在是无线环境差。

网友D:
请教楼主,mach3的最高频率是不是只能达到100K,想要200K或者500K只能用运动控制卡了?

网友:
控制 输出脉冲频率的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MACH最高输出脉冲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mach3的最高频率是不是只能达到100K,想要200K或者500K只能用运动控制卡了?

请教你的是什么机器,先算清楚100K是一个什么概念。别象林大夫说的动不动几万F
如果要求高于MACH3都用上了专业控制器,

网友:
编辑原因:发重了

网友D:
普通伺服一般是2500线,额定转速3000r/min,算出每秒需要125K的脉冲,还没有采用四倍频,而高端的17位单圈脉冲就已经是131.072K了。
对mach3电机设置栏里研究后发现那个25K到100K是其最大输出频率,如果用mach3控制伺服的话只能降低速速度,丝杆导轨计算的时候也不用按照3000r/min选型。
另外,在选择100K后dell640m笔记本,2.0主频最高只能达到75K,再高就死机了,换2.3主频的最高可以达到95K,看来它这个对电脑单核主频要求挺高的,所以最好还是用台式机

综上,MACH3加并口只适合业余使用,真正想搞的肯定不会用这个,不知这样认为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伺服一般是2500线,额定转速3000r/min,算出每秒需要125K的脉冲,还没有采用四倍频,而高端的17位单圈脉冲就已经是131.072K了。
对mach3电机设置栏里研究后发现那个25K到100K是其最大输出频率,如果用mach3控制伺 ...

MACH3在原公司是收费的,有专用接口卡的,接口卡上有芯片专门算脉冲输出脉冲,MACH只负责显示和解释M代码,理论上可以当成专业CNC控制器来使用。

我们把MACH当成免费的CNC控制软件,是用串口来控制驱动,串口最大频率IEEE已经定死了,所以100K应该是最大频率。
我们常用的是步进电机,4MM导程  16细分,每MM是800个脉冲,100K每秒是125MM  F7500已经是MACH3的最高速度了。

伺服驱动我没有深入研究,伺服编码器的脉冲是供应给伺服驱动纠偏的,我理解中与MACH3提供的脉冲无关。
如果伺服驱动设定的接收脉冲是一个脉冲应该走1转,那么编码器只是保证伺服走了一圈,如果超过一圈或者小于一圈都会补偿回来。编码器分辨率只是保证这个补偿的精度。

网友:
那保证伺服走一转的还有另个编码器?

网友:
还没学回,学回了也跑跑.

网友:
刚开始学习,取经中

网友(2012-03-16):
在Win7上用虚拟机试了一下,发现是个杯具

楼主:
楼上的 你那是毛刷

网友:
虽然很多看不懂,但是很支持前辈的努力和经验分享!

网友F:
没那么多要求吧,我的MACH3 在雕刻时 我还上Q 上 旺旺,没有发现异常 我用的是很老升技875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G:

楼主(2012-05-02):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是mach的哪个版本,怎么drivertest运行界面和我的不一样啊,我的这样,没有你那些选项。你这个版本哪里有下,麻烦给个链接

我的是MACH3  你的是MACH2
下 载地址我没有,你问度娘

网友:
看驱动测试,那个直线,只是说明你的系统勉强能用,比较稳定。 但是并口输出波形的的间断的问题,并不能改善, 步进噪音大,铣工件的振纹等问题很难消除。

网友H:
老问题 新提法 业余用用很不错--总之,大家目的一致用好用足MACH3,,,,,,,,,,,,

网友:
也来个100K tes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问题 新提法 业余用用很不错--总之,大家目的一致用好用足MACH3,,,,,,,,,,,,

要求不高,能动起来就能满足要求,
MACH3,并口模式固然是最好的选择。
最大的问题是:你找个并口的电脑不容易, 买四五百的旧电脑,纯粹是浪费金钱,还占地方,不稳定,保修等等都是问题。

网友(2013-01-06):
引用 网友F:
没那么多要求吧,我的MACH3 在雕刻时 我还上Q 上 旺旺,没有发现异常 我用的是很老升技875主板

升技有875主板?

网友:
有这么要求?我用Mach时电脑还要做很多事玩游戏编程画图上网等等没发觉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麻烦楼主给看一下我的是MACH3版吗?

mach3

mach3

网友I:
有人知道53楼的是哪个版mac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人知道53楼的是哪个版mach吗?

版本号看帮助里面  界面是可以自己做的。各版本基本上通用

网友:
怎么显示的是1.几的版?

网友:
如果三轴的话,  维宏比 MACH3 好多了.

MACH3还有一个问题, 会把一些方的转角变成圆角,  跑得越快, 就越明显, 用维宏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 同样的 F 值下, 维宏跑完一个同样的刀路要略慢一些,   我怀疑是由于维宏默认的步进的加速度要低一些,

另外, 维宏跑起来没有失步之类的毛病, 你一面跑雕刻机, 一面上网聊天, 转G代码等等, 都不会造成失步.

维宏还有那个保存原点坐标, 断点续雕,这些功能也实用好用. 可惜D版维宏只有3轴.

网友J:
Z轴失步是怎么回事

网友K(2013-02-11):
我用MACK3刚打开界面时机器会乱跑,但是加载程序运行就正常,不知何故,没有办法,只好加了个开关,直接控制驱动器

网友L:
专业的技术贴,不错

网友M:
菜鸟一个,看不懂,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