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转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能帮我吗?

楼主(2011-12-24):
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再焊一遍电机香蕉头吧

网友B:
代换法,先换电调,再换电机,看是谁的问题

网友C:
我看到电调的灯还是常亮的,说明飞控的输出没有问题。
视频中有两个电机转得不正常,建议交叉测试一下。用那个电调驱别的电机。
测试的时候建议把桨卸了,安全第一。另外不要用大油门测试,一有异常果断收油,以免烧电调。

网友:
谢谢所有帮助我的同志,经过楼上3位的帮助以及饭饭同学的指导方针,果断解决了问题。
其原因是:香蕉头的线上的绝缘漆没有刮掉,导致焊接后,香蕉头没有和电机线通电,也就是不导电了。
再次在此感谢帮助我的4位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