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12-24):
收了个42电机,接线是断的,想自己用线接上

我现在是这么接的

A 4
B 23
C 1
D 8
E 67
F 5

请问对么,哪两根是抽头啊

网友:
这个问题无法回答

哪根线是干什么用的应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量

一般两相的步进电机会有两个独立且参数一样的绕组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量下,互通的是一个绕组的,在一个绕组中,到其他线电阻相同且阻值最小的是抽头

网友:
看样子23是接在一起的,67是接在一起的。23是1和4的中间抽头,67是58的抽头。

楼主用表测一下,如果14通,58通, 14和58之间不通,就可以用两相驱动器,14一组,58一组就行。这就是所谓的串联接法。先用电脑电源5V输出碰触引出线,找出同名端,再接驱动器。

也可以把23焊开,67焊开,改成并联接法,但要自己判断同名端。

网友:
原来楼主已经接上了,B E 是抽头。但我看现在卖现成的驱动板都是四线接法,抽头就不用接了。现在流行改并联接法,找以前的帖子吧,我没改过并联的,只会不用抽头的接法。

这种带中间抽头电机,很方便自己用分立元件做驱动器。就象ULN2003那种电路。

而四线的要用H桥驱动芯片,如TB6560等。

楼主:
我现在是把2367做抽头的,easydriver 驱动成功了,uln2003 还在研究呢

网友A:
好像步进电机把转子拿出来过就严重失磁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步进电机把转子拿出来过就严重失磁了呀

还行,不是很严重,能继续用

网友B:
easydriver   是什么东东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不是很严重,能继续用

那估计力道也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asydriver   是什么东东来的?

很贵很贵的步进驱动板
http://www.sparkfun.com/products/10267

网友C:
有这么好的驱动板就别研究ULN2003了,那是象我这样步进电机初学者玩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好的驱动板就别研究ULN2003了,那是象我这样步进电机初学者玩的东西。

确实好用,我也只买了一个,一块驱动够我买10个电机了。还是得研究廉价板

网友D:
步进的转子最好不要取出来。
我朋友的设备上的步进电机进液体了,转子取出来擦洗了下装上去就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的转子最好不要取出来。
我朋友的设备上的步进电机进液体了,转子取出来擦洗了下装上去就不转了。

我是10块钱买来的,那板子买来时就是断的,不拆一定不转,拆了有可能转,拆了不转损失也不大,当然要拆了。
况且现在也转了,没感觉力道变小,只是不通电用手转没以前圆滑了,阻力不均匀,一跳一跳的,像转新买的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