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6 战斗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12-24):
epo材质 at6一头
2212 kv1400 配9047
3s 1500 毫安
起飞重量550g
主机翼面积14.4平方分米

请教一下,起飞速度。
另外这飞机飞起来是不是速度很快,2212的动力应该很足。飞过的朋友说说稳不稳。谢谢了啊。

网友:
  飞起来不是问题~ 降落是个问题~

网友:
新手谨慎 我的AT6用的2208够飞      2212足够 桨用8*3.8不是最大动力 但是最经济动力  9047过了  8060比较中性点吧

网友:
换桨8060     速度很爽   所有后三点的毛病他都体现出来了   起飞必须打满舵   远点转圈很忙明显   降落很容易拿大顶。。。

楼主:
8060的电动桨我木有,有木浆,8043的我倒是多的是。今天去首飞,骚后上视频。先来张图。

网友:
漂亮飞机,顶一下!!!
机头能再照得清楚些吗? 有点暗….

网友:
2212KV1400用9047桨有点大了,用8040桨的推力都700g以上,桨大了容易烧电机

网友A(2012-01-27):
我的也装好了,为了追求像真度先配的苍狼的8040 3叶桨方便上整流罩么,结果这个桨太软了,2212 KV1400没到全油就变形了,发出巨大噪声,没办法改用8040马刀桨了。
这飞机上2200电池才600多克,2212 KV1400带8040推重比超1:1,足够了。

就是这种桨,估计是为有刷设计的,很软很薄

网友:
三叶8040很难用,软的不行。8060过载,8040比较合适。

网友:
我也是这个飞机  还是一堆散件 正在慢慢的装着 前天刚刚喷漆 可我还不知道铰链怎么装 球楼主指教

网友:
还有楼主的电机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装好了,为了追求像真度先配的苍狼的8040 3叶桨方便上整流罩么,结果这个桨太软了,2212 KV1400没到全油就变形了,发出巨大噪声,没办法改用8040马刀桨了。
这飞机上2200电池才600多克,2212 KV1400带8040推重 ...

提醒一下,AT6真飞机就是双叶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下,AT6真飞机就是双叶桨。

是的,只是为了用上桨整流罩才配的三叶桨

网友:
初7爽飞T-34和AT-6,AT-6翼面积比T-34更大些,翼载荷小一点。

网友:
P51 AT6 偶喜欢!

网友(2012-07-17):
回复 网友C:

KV值选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