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CPX的设置

楼主(2011-12-24):
我有JRDXS7D的控,谁能发个MCPX用的设置,需要的是每个菜单的设置,我是新手弄了半天,就是不对。油门最大是要么副翼、要么螺距总是往一边倾斜。好像应该油门往上推,三个舵机一起往上移动,请各位讲讲。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那个模式选对没有?

楼主:
我是按mcpx说明书据设的,不知哪里搞错哪,就想看看别人DSX7如何设置的,哪位好心人请指点一下。

网友:
只能选择单个舵机的十字盘。

网友:
选单舵机模式十字盘

楼主:
标题

谢谢指点,明天试

网友:
十字盘模式 选择 1servo normal

网友:
选1 SErvo就是不用控的十字盘混控

网友:
1SERVO模式
有几把控pitch貌似要反向(REV SW),根据说明书找对应,没带在身边
PITCH的行程设定到75%(trav adj)
D/R 75%或根据个人喜好调整
EXP曲线看个人喜好,差不多了

网友:
1.十字盘选1舵机模式
2.将螺距曲线设成45度斜线
3.若是v1且是原厂电机,油门曲线设成100%直线就好,因为设v线没意义。
4.。。。。。有事待会补充

楼主:
已搞定要选择1舵机模式

网友:
1、对频(废话)。
2、进入:SWASH  TYPE——选择:1 SERVO。
3、ST-1、ST-2、HOLD的螺距曲线都设为:45°斜线。
4、若是v1且是原厂电机,油门曲线设成100%直线就好,因为设v线没意义。
5、进入:TRAVEL  ADJUST——THRO(油门)、AILE(副翼)、ELEV(水平尾翼)、RUDD(尾舵)、PIT(螺距)等所有的H、L都先设为:100%。
6、打开发射机“HOLD”开关并打开发射机,接通飞机电源,将油门推至中位,然后看飞机大桨的螺距是否0°,若不是,调整十字盘的3根连杆长度,直至大桨螺距约为0°;此调整,是为了飞机获得良好的对称正负螺距。
7、飞行螺距调整:在3D模式下飞行,猛推油门,将螺距突然加到最大,看飞机的锁尾状况。进入发射机的TRAVEL  ADJUST,调整 PIT的H、L的%值,增加或减少,直到猛推油门,将螺距突然加到最大,飞机依然能较好锁尾的数值。原则上H、L的调整值应相同,但由于机械误差等原有,最终以正负螺距对称为原则调整H、L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