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哥911的控你们都用什么电池阿?

楼主(2011-12-24):
各位大哥、伟哥911的控你们用的什么
电池
阿?我的伟哥911今天到了、控上电池、貌似电量很底、显示频亮一下就没了、电池是新的、是控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阿?

楼主:
都回一个阿、

网友A:
我的也那样冲了好久才3格电,貌似很费电的

楼主:
你用的是那充电电池?

网友B:
我充镍氢~

楼主:
5号电池什么牌子阿?我用南孚电池 控没一点反应

网友C:
汗,这个控这么费电??我的F29,用的南浮,没啥问题

网友A:
我是4个亚托的加2个三洋的混用的

网友D:
镍氢
这种电池充满才1.47V吧,显示不是满格很正常的

网友E:
在京东买的松下碱性电池,也是玩了两天就低电量了

网友F:
卖我飞机的店家说用南孚会烧控,不过我也是用南孚,没问题,开始是比较难对频,当电量用了1格之后就很容易对频了,楼主你换普通的电池试下,例如555,试后说说感受!

网友G:
4个亚托+2个劲量。木有问题

网友H:
我用的是2块手机电池,美巍2200MH的2块,充满电8.4V上控有三格电,不过一分钟后就两格电了,放电到6.8V时控只有30米,6V时在家里飞是没问题的。充一次电可以飞1周还有7.2V电,我是每天16个电用A6充电0.7A充一次充两块电,共有8块电。

网友I:
我用的是爱老公镍氢充电电池,满电放进去也不显示满格,但是30个起落下来还是显示有一格电,再充电充进去1000mah左右。所以说,一个起落大约耗电30mah,充满电的话飞50起落应该可以。不用参考屏幕上的电量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长虹充电电池、现在感觉毫无压力了

网友J:
2s18650自己改的!电压6.6v

网友K(2012-03-17):
看俺的
V911到手第一天!---改遥控器电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4199
目前已用了二十天,还没有取下来充电,很好!

网友L:
我就用的南孚,不错。不过现在911完全吃灰状态

网友M:
我用的是铁锂电池,三节假电池混合用,效果非常好

网友:
用的三洋充电电池1500次的那种,用了一个月还没换电池,电压低,电量始终是显示2-3格,每天大概飞10个电

网友:
标题

内容哈哈,南孚

网友:
车用的5000HAM锂电,能 用 很久哦

网友:
我用的260A,四节的,超市买的不知名绿色包装电池,10块钱一大板那种,玩了两个月了,还没换过电池

网友:
实测911遥控耗电量

首先上面5个红灯很耗电,我拆掉4个,实测工作电流,lcd背光打开时83ma,关闭时63ma,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电池换算使用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用的是铁锂电池,三节假电池混合用,效果非常好

正解

网友:
三五电池

网友:
用过南浮和超霸的飘过

网友(2012-04-20):
我装6节全新南孚,总开机时间不到40分钟,掉了一格电

网友:
我就用的我们本地的  5毛钱一节的   没出现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