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注射桨问题,怕,怕,怕!!整了个定时**在身边!

楼主(2011-12-24):
在论坛上看了好多关于射桨的主题,好看都是关于450级的射桨,,,想问一下,小四通或者250,有没有射桨案例呀!!!

是不是也需要在桨的根部,用502先抹上一圈呢??

我的是 美嘉欣F29和伟力V911,

楼主:
补一下,现在美嘉欣给媳妇在用,,她看了射桨消息后,有点不敢玩了

网友:
你那两鸡鸡就不用担心了。。。

楼主:
额,难道只有450级的才容易射桨么??

网友:
6通一般转速高,桨重,所以危险

楼主:
哦~~我就准备烧到250,,电直生涯就可以稳定了~~,,

网友:
共轴双旋机(4片旋翼)不用担心,转速低。单旋翼的转速高,如果桨尺寸较长就要考虑安全问题了。给你个建议,飞大机时躲到汽车后面飞。一旦有危险直接熄火蹲下。修车费相对于医药费毛毛雨…

网友:
跟我学躲汽车后面飞

楼主:
作为新手,我刚入手2天~~~哈哈~~~入磨太晚呀

网友:
楼主你完全不用担心的
我被lama的桨打过N会了,么事的,冬天衣服厚了都感觉不到的
911,可以忽略了,打着都不痛

楼主:
意思是,只有450级以上的,得躲着点来哟

楼主:
刚才去把F29的螺丝都拧了一下,结果,有几颗滑丝了~~    这质量,哎

网友:
认真看完论坛的调机精华帖,你会发现很多危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说这么多谢谢

网友:
小机子不用怕的

网友:
自己要有维修意识,一般都会注意这些的。  从来就没有通电调过双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论坛上看了好多关于射桨的主题,好看都是关于450级的射桨,,,想问一下,小四通或者250,有没有射桨案例呀!!!

是不是也需要在桨的根部,用502先抹上一圈呢??

我的是 美嘉欣F29和伟力V911,

问:在论坛上看了好多关于射桨的主题,好看都是关于450级的射桨,,,想问一下,小四通或者250,有没有射桨案例呀!!!
答:小四通或250至今没有射桨案例,不能说明今后没有射桨报告。
桨叶会不会飞离桨夹(射桨),与桨叶的制作材料、加工方式、桨叶转速、自身质量(重量)、与桨夹的连接方式、有无外力损伤等等诸多因数有关,不能简单地以其几何尺寸的长短、自身重量的轻重视为是否容易出现射桨的判断依据。
问:是不是也需要在桨的根部,用502先抹上一圈呢??
答:意义不大。因涂抹502,往往只能在其表面形成薄薄的“加强层”,不可能让502渗透到内部的纤维间隙里去增强其机械强度。因此,涂抹502后提升机械强度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网友:
450射桨伤眼的帖子被和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在论坛上看了好多关于射桨的主题,好看都是关于450级的射桨,,,想问一下,小四通或者250,有没有射桨案例呀!!!
答:小四通或250至今没有射桨案例,不能说明今后没有射桨报告。
桨叶会不会飞离桨夹(射桨 ...

很全面啊~~那到底是,桨重的好呢,还是轻的好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保证应有强度范围内重的肯定效果好。。

网友B:
越重的桨,陀螺效应越明显。

网友C:
250横轴飞爆过一次,连桨夹一起射掉了!
目前一直使用M3外丝横轴!就小小的250来说,很难射桨!

网友D:
小飞机带眼镜,大飞机戴上头盔。

网友E:
以前在家里飞450的时候尾桨夹没有打螺丝胶,结果起飞一瞬间砰的一声射了尾桨,连同桨夹一起飞到墙角边上去了,吓了我一大跳

网友F:
不用担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