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搬运工具

楼主(2011-12-24):
以前看到有的朋友为搬运机器苦恼,尤其是看了浴血前锋老师那个铸铁雕铣机的帖子,非常佩服老师的能力,但是看到结尾的部分,就是把机器就位到架子上的那一部分,感到有些悲壮。我把我的搬运工具给大家看看,兴许有些参考。400斤以内的东西基本一个人可以搞定,因为再重的东西我还没移动过,包括上下楼一个人也可搞定,图上那个大滑台300多斤就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卸车都是一个人干的。优点是:可高可低、可长可短、可一头高一头低、带上重物可滑动、尤其卸车非常方便,收起后不占太多地方。缺点是:往靠墙边的桌子上不太好放,因为受空间限制不好跨骑到桌子上。

网友A:
我的搬运工具就2跟水泥搅拌机轴,3吨的机器一个人挪进房子,当然地得平

网友:
 有创意 手工架子

楼主:
还忘了说一条优点,成本很低,架子管2.2一斤,管卡子4块一个,手拉葫芦70(1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搬运工具就2跟水泥搅拌机轴,3吨的机器一个人挪进房子,当然地得平
你的机器Z轴丝杆螺距或者导程多少啊?

网友:
 不错,有借鉴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搬运工具就2跟水泥搅拌机轴,3吨的机器一个人挪进房子,当然地得平

关心你的机器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我也准备用槽钢加钢管做一个。平时用来做引体向上锻炼身体

网友:
我的机器Z轴螺距不详,没有研究,数控等离子还没有完工,完了才弄雕刻机,关键是没有米了,停工待料,明年再干

网友:
这个方法我两年前就提及了

网友B:
这个上楼怎么操作啊

网友C:
下面的横杠对搬运物有干涉,建议采取弓形结构,可参照汽车发动机调装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楼怎么操作啊

一头高一头低,不要下面的连接,吊起来后推动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横杠对搬运物有干涉,建议采取弓形结构,可参照汽车发动机调装工具

没有干涉的,反而起稳定作用,重物可以放到横杆上,不然悬空会增加不稳定,上楼下楼不能用横杆了,所以不太稳定,但只要把下面的轮子锁死,还是比较容易移动重物的

网友:
高!高!高!高!高!高!

网友:
 强!实在是强啊!

楼主:
谢谢鼓励,下面的轮子一定要选有锁的轮子,四个都得带锁,而且根据空间尽量选直径大点的,不然重物很重的话轮子直径小不好移动

网友:
家用行车

网友D:
方法很好,就是上楼的办法要注意安全。

网友:
我家老婆不让工具上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很好,就是上楼的办法要注意安全。

谢谢鼓励,用这个上下楼确实要注意安全,但是还比较好操作,我的300斤的车床上楼的时候还没做这个,找人抬的花了60元,后来下楼到地下室了,就是我和老婆弄的,她负责每下两个阶梯挪一下凳子放下面作为保护万一,下三层楼用了半个多小时

网友E:
很不错的设计,
这样情人的费用就能省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的设计,
这样情人的费用就能省下来了

你的小铣开始用了吗

网友F:
方法不错啊,学习学习,主要楼梯没有那么高,就有点头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法不错啊,学习学习,主要楼梯没有那么高,就有点头疼了

楼梯矮不是更好上吗,不是很明白。
可以不一次跨一个楼层,分两步上楼也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梯矮不是更好上吗,不是很明白。
可以不一次跨一个楼层,分两步上楼也行啊

我们家的那个楼梯,因为上面还有楼梯,所以上面还有一个倾斜的类似天花板的
这样就不能直接一步上去了
我估计要分几次才能上去

网友:
都不怕楼塌了

网友:
楼主的办法很实用!赞!

网友:
既然是自己用的工具,能整的漂亮点不。美观大方的工具用起来不累啊。

网友:
貌似不太牢固,横梁就两个扣件连接,铸铁扣件很容易碎掉的,横梁和立杆处应该加个三角支撑。

楼主:
可能是感觉上觉得不牢固,实际我在用的时候开始也担心管卡开裂,但在应用后知道管卡很结实,用大点手锤估计一下两下是砸不烂的,再说它的设计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散掉的,即使螺丝没拧紧卡扣张开了,管子也不会一下子就掉下来的,只有应用了才能知道。另一个问题,跨度整个楼层那么长的管子,也就是上面那根横的长管子,压上400斤的重物感觉不到弯曲有多大,滑轮前后滚动都比较顺利。
主要的问题不在强度上,是在中间那个连接管上,由于那个连接在轴向上我没做固定,压上重物后在推动或拉动滑轮时,对每一侧的立柱都有一个轴向的扭力,一旦下面的轮子没锁好,会形成下面四个支点不平衡而造成倾斜,但只要锁住了四个轮子就好多了,再说即使造成倾斜,也不是瞬间,是慢慢的,完全有时间进行调整的。

网友:
今天又自己研究了,同时把这连接存放在自己的收藏夹里面了

LZ是用的手动葫芦,如果采用电动葫芦是不是会好一点?

楼主:
重东西也不老移动,再加上成本关系没考虑电动的,如果要是电动的速度肯定要快了,尤其上下楼,手动慢了会影响别人上下楼的,还有就是电动的整体高度也大吧,这样下面的上升空间就小了吧,前几天我发货打的箱子高度700左右,要提升到车上上面的杆子就要放一个长杆子,室内室外高度不一样,来回换杆子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头高一头低,不要下面的连接,吊起来后推动滑轮

按照这个图上的不太可能啊,我们这楼道里面哪有那么大的高度让你平推?
这图有点理想化了把~

楼主:
我已经都用过不止一次了,怎么是理想化了呢,楼层之间的顶又不是斜的啊,就是上一层的地面啊

网友G:
好方法。不过首先要花几天工夫来造工具!

网友H:
真是强啊。准备山寨一个

网友I:
方案有了,问题是楼房结实吗?现在的楼房普遍减肥,身子骨单薄

网友J(2013-04-07):
不错 我们团的小吊机上楼不方便

网友K(2019-03-05):
这个龙门吊可高低、长短调节,设计的比固定式好,很有借鉴。

网友L:
楼主能给个轮子的照片吗?轮子的承重能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