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450的 futaba9257开机自检就转到一侧,求助

楼主(2011-12-24):
求助帖,谢谢指点
我的450pro 今天降落有点急,再起时,jj左旋,停机后检查,发现尾
舵机
futaba9257 上电自检就跑向一侧。不知道咋办,请老飞指点啊,谢谢啦

网友A:
上电,不用动飞机,自检后在动

楼主:
就是上电后 啥也没动,9257就慢慢往一边动 控上打舵过来了 一松手 舵机又往一边跑了

网友B:
設備说一下............

网友C:
:loveliness: 你把9257接到接收机上边试试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陀螺仪出问题了,换个尾舵机试试看,排除法一试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机器 飞越450pro gp750陀螺仪 尾舵机 futaba9257
jr xg7控

楼主:
明白啦 排除法 今天一出问题 紧张了 忘了
马上实验 谢谢

网友D(2012-10-01):
拿分闪人

网友E(2013-01-19):
顶顶路过,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