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试悬翼头的虚位

楼主(2011-12-24):
如题,虚位较大,怎么调整了

网友:
1,检查球头扣间隙是不是较大
2,检查有轴承的部位是否松动,轴承问题就换轴承,加工精度问题就换旋翼头吧

忘了说了,
沙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赏一件小马褂,沙发铁定是你的。谢谢了

网友:
你说的旋翼头虚位在哪?不同的位置成因不同。

如果是和主轴之间的虚位,简单的可以用老虎钳吧旋翼头夹紧,当然不能太紧,否则会导致旋翼头装不上主轴,或者可以买冰人的旋翼头保护器,靠螺丝把旋翼头上紧,这样比较好,因为在旋翼头高速旋转时,保护器还可以对旋翼头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是大浆夹的虚位,可以查看球头松紧,如果有松动需要拧紧,必要时上螺丝胶。还有需要查看球头扣和球头之间是否间隙较大,如果间隙较大,需要换新的球头扣,新换上的球头扣可能会很紧,需要慢慢磨掉,目前我没有快速磨的方法,高手可以指教。

其他的问题可以参考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