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铸铁机了,请教大家木模怎么做好?

楼主(2011-12-24):
有自制的雕刻机,切板随便切了,就是那个拔模斜度不知道如何比较好的搞出来,

楼主:
没有人接触过木模吗?顶起来

网友:
不如借一个瞧瞧

网友:
买吧,便宜,自己做如果不卖的话不划算,  马上一个新的JS又要诞生了,

网友A:
你那个头像那个JJ不错,值的我们研究,要做铸铁的就山那个鸡鸡,这些烂货都比人家山了多少遍了,没意思,

网友:
山个森精机的结构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模
你好,这个木模看不出拔模斜度来啊?那两个螺丝是上胶水时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头像那个JJ不错,值的我们研究,要做铸铁的就山那个鸡鸡,这些烂货都比人家山了多少遍了,没意思,
货烂,说明没做好,还有山的余地 必要

网友C:
出图给木模师傅搞吧,人家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图给木模师傅搞吧,人家专业啊
自己做,改动最随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要山好关键是要米足够,没米一切空谈,

网友:
你不是要做批量把,单台的做消失模就好。还容易做

楼主:
消失模泡沫不好找,浇注也难些吧

网友:
买个大机身,最好带主轴,省事

网友:
楼主只需要提供设计图就可以了,做木摸的会考虑出模斜度的问题,但是你需要注明那些地方不能有浇冒口和气口,那些地方容易出现疏松,精铸应该能满足要求,而且表面质量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消失模泡沫不好找,浇注也难些吧

这样的三轮车我在上海郊区一点经常见到啊,不知道你那怎么样。收垃圾的一拉就一车
实在不行到做隔音材料的店里能买到的。
消失模比木模好弄。沙子压好以后模不用拿出来的,做消失模要比木模大10~20%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三轮车我在上海郊区一点经常见到啊,不知道你那怎么样。收垃圾的一拉就一车
实在不行到做隔音材料的店里能买到的。
消失模比木模好弄。沙子压好以 ...
谢谢你费心了,发这么大两张图。 泡沫加工性没木头好啊,不适合雕刻机加工,我有现成的雕刻机不用浪费

楼主:
今天发现有专雕泡沫的雕刻机,敢情这泡沫可以雕的哦,等会试试看

网友E:
楼主把你的设计图纸发上来,人大家烟酒烟酒

网友F:
是把铸铁融化掉,浇进木模里边成型吗?

木头会燃烧的吧,这里面要怎么处理?  自己在家如何可以融化铸铁呢,谢谢:)

网友G:
泡沫一定要找那种密度高的要不然你会很难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泡沫一定要找那种密度高的要不然你会很难过的

我百度到的消失模的知识刚好相反,就是要在保证模具尺寸强度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要选择密度最小的泡沫

网友B:
建议你还是选择密度最大的泡沫吧,否则模型是汽车结果 铸造好了 成三轮车:
这个木模建议你还是不用自己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你的设计图纸发上来,人大家烟酒烟酒
我没有具体图纸呢,大概就可以了,主要是用哪种外观的,加工时才需要具体尺寸,现算出来
引用 网友F:
是把铸铁融化掉,浇进木模里边成型吗?

木头会燃烧的吧,这里面要怎么处理?  自己在家如何可以融化铸铁呢,谢谢:)
木模是用来形成空腔的, 在家化铁可不行,得找一个院子或空地,做个大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还是选择密度最大的泡沫吧,否则模型是汽车结果 铸造好了 成三轮车:
这个木模建议你还是不用自己动手了。
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做木模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木模这个东西还是挺复杂的,需要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百度到的消失模的知识刚好相反,就是要在保证模具尺寸强度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要选择密度最小的泡沫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模这个东西还是挺复杂的,需要经验
不试试永远没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把铸铁融化掉,浇进木模里边成型吗?

木头会燃烧的吧,这里面要怎么处理?  自己在家如何可以融化铸铁呢,谢谢:)

网友:
支持,我也正在研究中~!!!

网友:
有雕刻机,做个木模算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