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虚位调整

楼主(2011-12-24):
旋翼头在炸机几次后虚位较大,这个是否可以调整,怎么调

网友A:
要么螺丝把孔给撑大了.要么摇臂的轴承挂了.一个一个的用手晃一下就能查到

网友B:
换轴承。搞定

网友C:
球头扣,球头螺丝,轴承,一个个抓住遥就找到了。

楼主(2012-03-14):
回复 网友C: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找到了虚位的地方,然后按照楼上几位换轴承的方法去做了,重新打胶上螺丝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