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卡是做什么用的?很多光耦在上面

楼主(2011-12-24):
这个卡是做什么用的?很多光耦在上面
看着应该不错就淘回来了

左下方这个usb的卡 有四个指示灯   也不知道是什么 烧写器? 谁见过一样的给说一下

网友:
还是ISA接口的,没一个四方块,够老得了

网友:
看大卡上有个12位A_D转换器AD1674,好像是以前的接扫描仪等设备的接口卡

楼主:
看来只有杀肉了
那个usb貌似是 USB转RS232       上面有89c52rc和 pl2303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卡是做什么用的?很多光耦在上面
谁见过一样的给说一下

这个卡是拆零件用的。

网友:
楼主在研究直流无刷电动机啊?

网友:
楼主买亏了啊,哈哈哈

网友:
太老了  ,用不上了

网友:
假如没花多少钱,研究一下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