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V5.5+4/X4模式程序

楼主(2011-12-24):
KK V5.5+4/X4模式程序 4轴/飞控板(黑色板)最新2.3版本+4/+模式程序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那个好?

网友:
新手用+模式

网友:
新手不一定要用十字,X比较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俩之前玩KK的视频吧   不过现在都不玩KK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E0Mjg0NDU2/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E0MTQxOTc2/v.swf

请问我的KK飞高后,降下来快点就抖得厉害,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没调好啊?

网友:
这样啊,有一次KK四轴从10米高降下来就直接失控了,还好只断了一只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