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固定翼的机机螺旋桨基本都是在机头?

楼主(2011-12-24):
这样不耐摔啊,万一撞了,螺旋桨和电机都难免遭殃
装在机背上不是更安全吗

网友:
发动机在机背上和机屁股上多了去了

自己慢慢搜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不耐摔啊,万一撞了,螺旋桨和电机都难免遭殃
装在机背上不是更安全吗

报告上酱,还有很多是装在鸡屁股上的,装在哪是有讲究的,3D机把桨装在机背或屁股上,自己想想会啥样。

网友:
报告上将。

有各种各样的~个人比较喜欢腰推

网友:
腰推,后推,前拉,看你喜欢怎么搞,你懂得。。 个人喜欢后推玩法。。

网友:
上将怎么混来的?
桨装在前面有如下好处:
1、发动机和机尾一前一后配置,便于配平重心;
2、拉进天生稳定性强,配合较长的尾力臂,安定性相比其他机型好很多;
3、螺旋桨气流高速吹拂副翼、升降舵、方向舵等舵面,增强了舵效,提高飞机的操纵性能(这点对于3d飞机至关重要);
4、楼下补充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过注意啊正反桨反装要用反桨啊

网友:
。。。好吧 飘过

网友:
晕。。 你是那来的上将。。。。。。 假的吧。。  问个这样的问题。。。前拉,腰推,尾推 都有 。你要什么有什么

网友:
不愿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做了将军的上将。。。。。。

网友:
喜欢腰推

网友:
LZ好好想想真正的飞机为什么螺旋桨也是在机头的?飞机不是拿来炸的。

拉动式螺旋桨的气流经过机身,可以增加升力,提高操控,降低失速速度。
推动式螺旋桨的效率不高,因为气流都浪费了,机翼上的气流完全靠飞机前飞的速度产生。所以,这类推进方式真机上不多见。

在航模里,3D机必须在低速下有足够的升力和舵面效率,所以拉动式螺旋桨是必须的。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的上将是怎么混的

网友:
上将还是水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水将。

网友:
再来一个水将,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的“上将”军衔令人质疑啊,呵呵

网友:
啥时候俺也能混个上将

楼主(2012-02-20):
让各位LS的模友见笑了
LZ一直玩电直,对电固从未接触啊
电固新兵:loveliness:

网友:
上将不愧是上将!只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吸引好多人的眼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各位LS的模友见笑了
LZ一直玩电直,对电固从未接触啊
电固新兵:loveliness:

一直玩直机就不要叫planefan嘛,应该叫helifan

网友:
真机才不指望那些气流呢。主要是因为螺旋桨直径大,发动机又非常重放前面方便。放后面的话重心不好配平,尾巴高为了有起飞迎角机头要更高才行。

网友(2012-11-18):
就这帖的将最多,:)

网友:
俺是来围观上将LZ滴

网友:
估计是个赚分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