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控的3段开关顺序这样安排最为科学

楼主(2011-12-24):
顺序1:  1.回家模式 2.手动模式 3.平衡模式(现有的切换顺序)
安排理由:手动模式不是经常用的,在开关的两端,手感操作会比较容易,不容易误操作,而在中间档,是比较容易误操作,容易打过头。

顺序2:  1.回家模式 2. 平衡模式 3.手动模式
安排理由:平衡模式和回家模式是最常用的,那么这两者的切换就应该是相邻的,否则在切换过程中手动模式的介入对飞机的姿态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

大家认为哪种顺序最为科学?
A. 顺序1        B.顺序2          C.在osd中加入3段开关的顺序自定义功能

网友:
如果换你这样很容易出事    回家模式是最少用的  而手动和平衡随时都要切换

网友:
喜欢顺序1,如果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切到手动模式,反正我已经习惯这种方式了

网友:
补充:1 手动 2平衡 3回家, 手动模式:操作有(高)难度放在最(高)1档;平衡模式:不上不下就是平衡放中间,2档;回家模式:就是往回拨3档 。个人觉得这样设置更容易记住,说的不对请拍 哈哈!

网友:
习惯就好!习惯了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确实记住就可以

网友:
顺序一吧

网友:
楼主讲的有一定道理,但最终习惯就好

网友:
手控模式在中间比较好,我认为操控频率的顺序是手控、平衡、回航。手控在中间可以方便兼顾其他功能,不用跳跃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