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29,加了块电池后,起飞一直往前……如何调节!

楼主(2011-12-24):
在红圈的部分,我用透明胶绑了一个电池在哪儿,,,因为,F29换电池太麻烦了 ……但这么加了之后,飞机起飞后,一直往前飞,这种怎么调节呢??求教!!!

就是为人的在JJ外面,挂了一块电池,这样JJ就具备2块电池,没电了,直接切换,就不用把机罩打开了!!

今天看到射桨的问题,赶紧把螺丝拧了一下,结果有几个滑丝了,小怕一手

楼主:
红圈部分,那是我外挂了一块电池,,也就是说,我现在飞机是2块电池~~~因为换电池麻烦,所以我在下面加了一块,用透明胶带,贴上的~~

在机罩里面,还有一块原电的~~~

网友:
高级东西,不懂

楼主:
就是人为的在JJ外面,外挂了一块电池~~这样飞机上面就是双电,换电池的时候,就不用把机罩打开了!!!

网友:
 这么高级的东西。。飞机自己往前跑。肯定重心偏前了。2个解决方法。控的微调控制前后的。往后调点。电池往后挪点。让重心靠后。。。

楼主:
额,我去试试~~~哎,主要是换电池麻烦啊~~那个头罩又不好弄~~所以想到这个办法

网友:
好NB,F29射桨,太恐怖了。!!!

这句话实在是太恐怖了!!!!

f29就算射桨,打到豆腐估计都是个划痕,

网友:
调重心就可以了,移动电池的位置,或者增加尾部的重量。

网友:
楼上正解,调节下重心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F29换电池 要拆头罩的??F28可不是这样设计的啊

前进后退的微调 往后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外加个电池如果不用 不如不加 太重 是要影响飞行时间的 这个机机我也有 感觉换电池很容易啊 机壳轻轻一拨就出来了

楼主:
难道,最近飞行时间变短了~~纠结,纠结!

网友:
看到LZ说的双桨机可以射桨,哥笑了

网友:
二块电池加重了重量啊,飞的时间会很短的。

网友(2012-01-31):
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