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可以用这个多充板吗?

楼主(2011-12-25):
UN-A6可以用这个多充板吗?
UNA6上没有主线输出,直接用平衡插头线连接可以吗?
那位朋友用过说说,谢谢!

商品名称:
B6并充板
商品参数:
1.平衡输出线采用20AWG多股硅胶线。
2.主输入线采用14AWG多股高品质硅胶线。
3.配备安全防护T插硅胶帽。
4.加厚PCB铜箔,允许安全通过30安的充电电流。
商品说明:
适用于B6和A6系列充电器
1,可以配合所有具备平衡接口的充电器一次同时对不超过6组的节数一样(起始电压,容量,放电倍率允许一定差别)的锂电电池组进行平衡充电。避免使用者多次更换电池的麻烦。
2,多片单体互相平衡后的整体电压值更均衡,平均压差更小;提高了充电器的平衡效率进而缩短了充电末期平衡的时间.并且单组充电需要做6次平衡而使用此产品只需要做一次平衡.充电时间大幅缩短.
3,当同时并联6组电池时,即使不支持高C数充电的电池也可以安全的以原本的单组充电电流的6倍进行平衡充电,冲6组电池的时间为原来的1/6,极大的缩短了充电时间.
4,最多可支持6组同类型,节数一致的2-6S电池组.

网友:
应该适合所有的平衡充电器,只要插头匹配

网友:
没问题,我在用
就是电流不要太大,用4A充过6块电池,平衡线发热,后来都没有敢超过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