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60控制左右侧飞的舵机一直不停的上下运动。是不是 ...
请问260控制左右侧飞的舵机一直不停的上下运动。是不是舵机要挂了?

楼主(2011-12-25):
260控制左右侧飞的
舵机
开机检查后一直不停的上下运动。是不是舵机挂了?

网友A:
抖舵,改拆开维护了

楼主:
原帖由
fenrirwo
于 2011-12-26 14:15 发表
抖舵,改拆开维护了
请问具体该怎样操作?
问题解决了,把出问题那个电机换了一个以前坏了的主板上面的电机,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