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摸。谁知道天地飞6和7的区别啊谢谢各位前辈、师傅,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2011-12-25):
天地飞7通新版2.4G遥控器 双接收  600元。。跟
天地飞 WFT06II 高速6通道遥控  350元。。区别到底在哪里。差价那么多
谢谢各位前辈、师傅,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先顶起来!没用过,不致以评论,看楼下的!接力起来,给新人打气~~!!:loveliness:

网友:
上7吧。600和250对于这个爱好需要的投入来说来说真没区别。

网友:
标题

天7用过,天6关注过。
除了多了一个开关通道以外,天7也就是设置比天6丰富,像曲线编辑比较精细,有3组可编程混控,模型数据可以存10组。另外天6的显示屏是电子表一样的,天7是点阵中文显示。天7多出来一个通道就只能管起落架、拉拉烟之类的。天7手感不是很好,摇杆中心有死区,天6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你打算坚持玩RC的话,建议你还是直接上天7吧,

网友:
天7带双接收呀

网友:
能明显感受到的:一个接收器单买都要100多,再加上一个通道的价值。其他诸如屏幕啊、设置啊不太清楚。我用的是天6二代,感觉也够用了。飞个普通的固定翼也就用到了4个通道,另外2个还闲着

网友:
还是直接上9通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