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铣上钻孔的问题

楼主(2011-12-25):
平时在钻床上钻大孔很费劲,一般都是钻铬钢比较多些。比如钻直径18和20的镙丝沉头时就没办法钻了。因为钻床最低速的档也要380\每分钟,近来想在钻铣上钻,可我那铣夹头怎么也拆不下来,所以想问一下,直柄的钻头柄身直径13的,能否在铣夹头夹紧呢?索咀是OZ-25的,可找不到13内径的啊!大家平常钻和铣是不是都要换夹头呢?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不乱说

网友:
如果实在要这样用,可以把钻头柄车到合适的直径再装上去,这样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钻铣床,,,钻孔,,用钻夹头的,,,,,,,,,,,,如果使用铣夹头钻孔,,,会更紧,,,更不好拆

网友A:
钻夹头和铣夹头的更换,是不是总是要拆主轴上面的螺丝呢?这样好像有点麻烦

网友:
小钻床  就算夹上大钻头了 能带得动吗??

大钻头的柄基本上都是能车动的,可以车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夹头和铣夹头的更换,是不是总是要拆主轴上面的螺丝呢?这样好像有点麻烦

就是啊!总是敲来敲去的好麻烦.所以才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