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新手:请问450用什么舵机是最好?

楼主(2011-12-25):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450用什么
舵机
是最好?

网友A:
新手建议国产新款恒吉933、格宁D90MG、辉胜90S金属齿轮舵机都可以!

网友B:
请问对新手玩450来说,选mg90那?还是选mg90s那,

网友C:
推荐恒吉MD933寿命长精度也可以

网友D:
没有最好的!

网友E:
MD933吧,要是楼主钱多的话就 DS95

网友F:
锁尾..斜盘

网友F:
我也想了解下哪个性价比高点,还有耐久一点。

网友G:
 大舵机好

网友H:
MD933够你玩到倒飞了

网友I:
450的舵机没一个省心的,一是因为尺寸小了,限制了,二是450很多,所以舵机用量大,有一点点问题就被大家知道了。

网友J:
我现用MD933舵机,空中翻筋斗还行。用929差一点了。

网友K:
辉胜90S金属齿轮舵机

网友:
既然是新手又有N多时间折腾鸡鸡的话,那就用13元的辉盛9g,听我的没错

网友L:
ds95 我用了2套了 都没问题 出问题是小概率事件 而且现在代理也换了 一步到位吧

网友M:
DS95是好,但国人不做冤大头,两倍的价格个人觉得不值

网友A:
看价格、看品质、看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国产的舵机都在进步

网友N:
SG90,不错的选择

网友O(2013-05-21):
辉胜90S金属齿轮舵机,但是一定要正品的。二十几块。输出带轴承。相当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