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希望不是火星的问题

楼主(2011-12-25):
为什么450级别的电直的尾旋翼没有电动机直驱的?

响应性能达不到要求?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白白增加重量和成本没有意义.....

网友:
稍微動動腦子就知道的東西。。
小雞是沒辦法才用尾電機,你看見過哪個尾電機鎖尾傚果好,壽命長的的??

网友:
尾电机都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450级别的电直的尾旋翼没有电动机直驱的?

响应性能达不到要求?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深圳出的一款EC-....型号的像真机是用电动机直驱的。

网友:
再弄个电机岂不得多一个电调(电流和选择性放电)

网友:
谁能帮我把mcpx的尾巴改轴传?皮带也行!呀呀呀,嘎嘎
楼主的问题不是火星,是非主流。情况ls几位说的得很清楚了。

网友:
 那么大的块头放在那么远的地方,难看死,还影响配重什么什么的

网友:
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用尾电机直接驱动

网友:
LS几位都说到位了,我就不补充了

网友:
哈哈 把mcp改成轴传或者皮传的把

网友:
性能差太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的感觉是,如果尾部用电机,那么皮带传动或轴传动的一系列机构就不需要了,还少了一个昂贵的锁尾舵机。

重量肯定是一个弱点。 但是反应速度等性能方面,以后肯定从电路上可以解决。

大家的观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450级别的电直的尾旋翼没有电动机直驱的?

响应性能达不到要求?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我的感觉是,如果尾部用电机,那么皮带传动或轴传动的一系列机构就不需要了,还少了一个昂贵的锁尾舵机。

重量肯定是一个弱点。 但是反应速度等性能方面,以后肯定从电路上可以解决。

重量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变距尾桨式锁尾整个尾部重量不见得比电机定距式轻多少。
但尾电机锁尾性能差可以肯定电路上是解决不了。因为逃离不了物理定律--惯性,除非智能到有预知能力不然无法到达高性能锁尾的要求。
之前已经答复过一个帖,用尾电机锁尾是无法达到极致的效果。
很简单,定距桨必须靠转速的改变获得相应的推力实现足够反扭力和锁尾。既然要求转速变化就必然存在惯性这个因素。众所周知所有物体转动或移动的速度变化取决于动力及物体本身质量。电机和桨都是有质量的物体这个是事实,而现时技术制造出电机体积重量亦左右了动力性能,动力越大体积重量越大,因此惯性也跟着大,特别是转子的重量。加上负载--桨,也是存在惯性的物体,相当于一个较轻的飞轮。
这里大部分人都没有提及过电机的提速性能,特别是带桨后转速性能(不论加速或减速),虽然我也没有实测过,有条件的可以自己测试下,其实可以肯定是不小的数值,由于惯性存在越大的电机和桨响应速度就越慢。虽然空心杯电机在这方面得以一定程度改善,但也是有限的,.......(偏离太远的就不说了)。
相对电机定距结构,相同性能的电子控制系统(角度检测、驱动),变距结构响应速度要快很多,变距桨只需改变螺距实现推力大与小,变距反应只取决于舵机速度,尾桨速与大桨速呈比例性同步改变的,所以与要求的反扭力基本同步偏离不远。高性能的尾舵带载情况下摆动60度也只要0.0XX秒(也解释了为什么高性能尾舵价钱昂贵,当然精度也是项重要的性能指标,严重影响着锁尾性能),况且正常情况下尾舵不需要这么大的摆动幅度,时间也就更短了。
如果提高直升机尾部反应速度,提高舵机响应速度比提高电机要现实很多,毕竟现时工艺制作高速舵机要比达到相当提速性的电机要容易很多。还有就是越大的飞机反扭力要求越大,用电机的话就要更大更重了,电机自身重量也加大了飞机惯性,比如做自旋动作后立刻停止甚至反旋,此时尾部惯性会很大,要瞬间抵消这些力必须瞬间大幅度提高电机转速,无论是从停到高速转动或高转到停,对于电机是个极度要求,这种响应速度相对比较慢了。
不过变距尾桨系统也有不足,在相同精度要求下,用在越小的飞机难度就越大,并且在一定程度小的飞机的动力(因为它由主动力提供动力)损耗相对非常严重。平衡多方面因素,所以小飞机(260、CP等小体积机型)用尾电机绝对是最佳折冲办法,从制作难度和成本角度都是最佳的,小飞机整机重量不大,电机重量相对也小,整体惯量也不大,加上空心杯电机,更加凸显优势,性价比更高。
个人从市场机型分析,250级别或500MM直径主旋翼机型是个分界线,这个级别两种尾桨评分秋色,高性能的肯定是变距,低价机是定距的市场了。比这个级别小的多数用尾电机,因为有更高的性价比。更大的机型用变距是绝对的性能优势。

网友:
ls神人,学习兼膜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你这样说…突然想到尾电机齿用螺纹齿,尾桨惯性能够抵消,锁尾就只需由电机变速性能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量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变距尾桨式锁尾整个尾部重量不见得比电机定距式轻多少。
但尾电机锁尾性能差可以肯定电路上是解决不了。因为逃离不了物理定律--惯性,除非智能到有预知能力不然无法到达高性能锁尾的 ...

又学到不少。张见识了。

楼主:
感谢lihuan629给了这么大一段回复,使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顺着lihuan629的思路,我又有了新的想法。预知很难,同步倒是可以做到。

在主旋翼转速和主螺距变化很大、很快时,尾电机得到信号是陀螺仪在检测到尾部发生自旋之后给出的,是滞后的!起跑就慢了!

我们能否让尾部电机同步得到信号?让它起跑快一些?

答 案是可以! 如何实现? 通过设置“油门-尾电机油门曲线”来实现!

在我们加减油门的时候,不用等陀螺仪反应,尾电机就直接得到和主电机同样的加速或减速的指令,陀螺仪的信号只是做一些微调或补偿。

尾旋翼的惯性肯定比主旋翼要小,所以不会有滞后的问题。

大家觉得我的主意如何?

网友:
自旋时尼?转速变化不大吧?即使设置了曲线也无法很快停吧?还有尾转速很高,惯性也会放大吧?

网友B:
油门-尾舵混控只对非锁尾模式有效,对于锁尾模式反而会干扰陀螺的工作,因为陀螺分不清混控的修正信号到底是作为修正还是用户自己发出的控制信号,除非陀螺仪再多一个接口作为混控修正信号接收
如今的陀螺哪怕1度的偏移都能迅速感受并作出修正,不存在你说的需要电机加速信号辅助修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lihuan629给了这么大一段回复,使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顺着lihuan629的思路,我又有了新的想法。预知很难,同步倒是可以做到。

在主旋翼转速和主螺距变化很大、很快时,尾电机得到信号是陀螺仪在检测到 ...

真是无语了,楼上对你解释了那么长还没搞清楚.
关键是电机的加速度不可能达到.你有见过可以在瞬间(零点零几秒内)改变转速的电机吗?

网友:
LZ錢多,沒事喜歡換馬達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尾舵混控只对非锁尾模式有效,对于锁尾模式反而会干扰陀螺的工作,因为陀螺分不清混控的修正信号到底是作为修正还是用户自己发出的控制信号,除非陀螺仪再多一个接口作为混控修正信号接收
如今的陀螺哪怕1度的 ...

目前陀螺仪有两个信号输入,一个是自身的传感器,一个是外部信号,按照LS的说法,的确需要增加一个信号输入口,但是,也可以让油门曲线的信号和用户信号在外部合并后在送给陀螺仪。

我觉得这两个信号应该可以在遥控器中就可以合并了。

楼主:
将高速数字舵机的技术用于尾电机,估计可以解决响应速度问题。

网友:
LZ果然不是一般的执着,之前的一大段话难道还不够详尽?
大概还没搞清楚现时市面一般用尾电机的飞机都是使用四合一(接收、混控、陀螺仪、电调)或三合一(混控、陀螺仪、电调)的,混控作用应该不用再多解释吧?制造者不都是庸才的
将高速数字舵机的技术用于尾电机,估计可以解决响应速度问题。

建议还是先思考两个为什么。
为什么变距尾桨的舵机偏要通过复杂繁琐的连接结构安装在靠近机身位置,而不直接安装在尾部直接控制桨臂?
为什么舵机输出大扭力的要比小扭力的速度要慢?

楼主:
哈哈,笨蛋的制造者多的是啊!

这个贴的技术问题,本人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来深入了。就留在这里,等2-3年再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笨蛋的制造者多的是啊!

这个贴的技术问题,本人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来深入了。就留在这里,等2-3年再看吧。

我們等你造永動機。。。

网友:
楼主神人。。我来膜拜。。。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多潜水吧,变距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改变大小,甚至正负,你用尾电机?那么电机全速转动到停下来再到反转要多少时间?变距的话你手有多快,就有多快

网友:
照楼主这么说的话直升机主旋翼也不用变距了,如果要倒飞的话可以等大桨停转后再反转?那时候飞机早坠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