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米时光鸟终于完工了,轻木机做起来真比泡沫机麻烦多了。。。。

楼主(2011-12-25):
  头一次做轻木蒙皮,断断续续的不知道做了多久才做完,因为第一次做,所以有些地方(比如蒙皮,蒙的有皱纹)做的还不是很满意,但不管怎样总算做出来了,感觉做轻木蒙皮还真是麻烦,比泡沫机麻烦多了,呵呵,给大家上个图看下吧:loveliness: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请各位帮我看看,就是机翼安装到机身上后,发现机翼两边翼尖离桌面的距离不一样,相差大概5MM左右,用尺子量了下机翼中段的上反角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翼尖,一边角度大点一边小点,想问下1.6米的翼展两边翼尖差5MM距离有没有影响,如果没有就不弄了,如果有的话我再想办法调整。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
楼主辛苦!方向舵钢丝那样会影响操控,舵机寿命会缩短 看那样子在侧面打洞,效果会好些!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因为这是买的套材,而且那个孔是套材本身就打好的,套材里配的是个塑料拉杆,装上后发现这拉杆太软,弹性很大,几乎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换了1.5MM的钢丝,现在用起来效果还不错,就是别着劲感觉运转不太顺畅,先这样吧,等试飞后再做调整,看把这个孔再扩的长一点,让拉杆的角度小一些会不会好点。

网友:
蒙皮怎么做的,什么材料?那弄得材料?怎么做的过程?

网友:
飞机真漂亮。
基本不影响飞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蒙皮就是网上卖的12元一米的热缩蒙皮,至于怎么蒙的。。。。你在论坛里搜索一下吧,我也是看论坛里的贴子自学的,也不难,只是需要经验和熟练。

网友:
不错!我在他们家买的1.2的蓝精灵,非常好飞。但是我做的重了点。

网友:
你那个蒙皮有皱纹的地方应该把熨斗温度稍稍调高一点烫一下就平了。

网友:
没飞的话还是做一下机翼的加强吧~~~

这飞机固定机翼的螺丝孔是轻木片粘的~换成层板觉得还是有必要的~还有插入主梁的那个带上反角木条换成玻纤吧。

我也做过这个飞机,首飞就空中折翼了~~小心小心!!!

网友:
飞机还是很不错的~~夏天最多一次一块电池飞了2个多小时,基本都是关了动力,找热气流,爽啊爽。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能再烫了,前面试着烫了一个角,结果皱纹是平了,结果把翼肋拉的有点弯了,所以还是先这样将就下吧,呵呵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提醒,我想办法加强,别空中拍手就悲剧了....:loveliness:

网友D:
我的最后还是粘死了。

网友F:
漂亮的机,叫什么?

网友G:
楼上……你不但看帖不认真,你甚至连看标题都不认真

网友H(2012-11-18):
学习,也想入手一架,看了你的帖,就更有信心了。

网友I:
这手艺了得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