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52级三叶甲醇机的问题

楼主(2011-12-25):
以前飞飞机的时候发动机要是有什么问题都是前辈们帮着调的,因为各种原因现在只能单飞了,前几天自己一个人跑去飞,发现放了半年的发动机在地面运行的时候还比较稳定,除了怠速有点下不来外不管是中高速还是油门的响应速度都非常迅速,但是上天以后问题就来了,不管我是加油门或者减油门的时候都感觉马上要熄火了,转速也不稳,时高时低的,而且还有喘的现象,后来试着把主油针调大了些,在刚启动的时候有油珠从化油器喷出来但上天以后的状态还是一样的,本人在这方面是地地道道的小白,主副油针基本上不会调,怕调乱了以后更麻烦,在这之前我还特地叫老师傅帮着调好了的,哪知道一上天就这样了::>_<:: ,几次空中熄火迫降飞机摔着我心痛死了!在此请教下论坛的前辈到底该怎么调呀?

网友:
主油针2.5、副油针1.5,热车后略高于怠速调副油针,试着收放,调到在可调范围内有最高转速后,再放10到15度左右,副油针基本OK,开大油门,65%以上,调主油针,调到有最高转速后,再加大15到20度,上天试,低速如油门响应迅速,烟越来越小,加10度副油,再试,到油门响应好,烟稳定OK,高速烟越来越小,加大主油针,一次一格地调,反之收油针。直到全过程油门响应好,出烟稳定,这样这台发动机基本就调好了,如换油,重复上面的。个人的一点使用经验,有高手,楼上继续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以前跟那些前辈一起飞的时候都再三跟我说副油针最好不要动,而且以前新发动机磨车的时候也没见他们调副油针,看来自己想要真正的成长起来还得靠自己慢慢的摸索和各位论坛前辈的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