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无刷电调,可否同时控制3个无刷电机?

楼主(2011-12-25):
在电流允许范围内

网友A:
如果用的电机完全相同,并且用机械联动装置保证所有的电机转子相位任何时候都相同,那么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电机完全相同,并且用机械联动装置保证所有的电机转子相位任何时候都相同,那么就可以。

我想你是想说不行吧,呵呵,哪有马达能做到那样

网友:
不可以,除非是有刷的。

网友:
启动时电机相位相同就可以

可以在电机上做记号,人为之启动前电机启动位置都相同,比如在外壳上12点点位置做记号,启动时用手将电机转到这个位置,再推油门。
最好的办法是用先推油门微调,使电机都转起来在推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电机完全相同,并且用机械联动装置保证所有的电机转子相位任何时候都相同,那么就可以。
..

 正解

网友:
看运气,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不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能解释为什麽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解释为什麽不行吗?

危險  真危險  平常可能偶爾可以轉  但是換向不知聽誰的 那就撞車短路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换向电路就是一个三相方波发生器,每相相隔120度,转速取决于频率,对不对?我是个菜鸟,不要笑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可以.怎麽看到雙體船用雙馬達.也要用雙電變呀.

网友:
无刷电调启动的时候,都要自检,想想为什么要自检,然后这个问题想清楚了,那你的问题也就解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换向电路就是一个三相方波发生器,每相相隔120度,转速取决于频率,对不对?我是个菜鸟,不要笑我。

換向 靠什麼信號  跟15樓說的相同  2個電機 有兩個信號  如何換向  ?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所谓的换向,实际只是三个输出线上输出的时间差,按照ABC顺序导通,电机就转起来了。三个电机应该在通电后自动就彼此‘步调一致’了。不是吗?

网友:
本菜以为,无刷的电调对电机只是一个‘开环’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换向,实际只是三个输出线上输出的时间差,按照ABC顺序导通,电机就转起来了。三个电机应该在通电后自动就彼此‘步调一致’了。不是吗?

Well,就算三个电机如孪生一般100%相同。想想三个电机,其中一个的螺旋桨打到了一片树叶(只是一片小小的树叶),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