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MM涵道大黄蜂F18配置6S电

楼主(2011-12-25):
70MM涵道F18
电调好赢100A
手头只有3S电和6S 2600mah电,可以上6S电吗,用淘宝上100来块的涵道电机行吗

网友:
100的什么电机啊 多少KV的

网友:
是猎鹰王的F18吗  如果是电池仓太小,我装4S2600都很艰难

网友:
上6S电的高速马达KV值通常是2000-2500左右,包括蓝岱、蓝翔的70涵道(6S)都是在此范围。

网友:
朋友请记住,一分钱一分货,电调都是好盈的了,电机没必要省了吧,6S电下怂电机受得了吗?半空烧了,飞机炸了你不心疼?

网友A:
 6S操4000KV的路过。。。。提心吊胆的飞也可以说飞的就是心跳。当然100多块涵道的不行,起码200块的

楼主:
是猎鹰王的,如果用6S 2600MAH的电池大家帮我推荐款什么电机
不知道用3S 2200MAH的电池能飞起来吗

网友:
1. 蓝岱有适合上6S电池的70mm涵道,kV值有一个是2399,是不是还有一个稍低的就忘了。
2. 先看看飞机的大小和标称起飞重量,6S 2600mAH电池很大也很重,不一定能塞进飞机的电池仓,塞进去了也可能因为太重使得飞行性能恶化。

网友:
70的f18这个机型座舱瘦,似乎上4s电已经勉强了,希望楼主放6s电成功的话贴个照片出来分享1下电池放置的方法: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操4000KV的路过。。。。提心吊胆的飞也可以说飞的就是心跳。当然100多块涵道的不行,起码200块的

没烧掉没爆桨是奇迹,要么就是电机kv值搞错

网友(2012-02-05):
一直用两块3S 2200的电串联成6S配蓝岱的68mm KV2399金属涵道飞这个F18,电池仓修改一下就能放下两块3S电。另动力足够强,机身重也很稳,无什么压力。

网友:
另这样的配置电流不超过40A,用个新西达的电调就搞店,我是这样飞的

网友(2018-03-15):
我的70涵道F18,用75涵道,6S2200mah,65C电池,载机就是猎鹰家的70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