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如果双电机船的两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2011-12-25):
双
电机
遥控船,直航时会向左偏航,可以看出应该是左电机转速慢了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呢?
虽然说 没有一对电机转速完全一致的 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一下呢?

网友A:
舵位修正

网友B:
舵角可以修正,但如果你的船是靠电机差速转向,没有舵控,那么航速一降,照样会偏航,这时就不是偏左,而是偏右了。

网友C:
船底右面贴个木条!最简单但最有效

网友D:
玩具吧。。。。慢慢玩吧,,,,,模型级的电机。一个就可以两套玩具了。。。

网友E:
CH2 CH3 混控控制两个ESC,分别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