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XA控电的问题

楼主(2011-12-25):
我的天地飞6XA遥控器装了8节700ma电池,可是绿灯只亮几秒钟就变黄了,还没低电压报警,遥控也不起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地飞6XA遥控器装了8节700ma电池,可是绿灯只亮几秒钟就变黄了,还没低电压报警,遥控也不起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啊?

您好:
    6A上面的只有对码指示灯是绿色和黄色的,请重新对码就可以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