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兵求教关于亚拓450

楼主(2011-12-25):
请问各位高手,本人刚刚入门450,可否用315的大浆。还有就是,如果只玩悬停和航线,用什么陀螺仪最合适呢。望各位模友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的,但是大家都是用325的桨多,要是连悬停的话就是木桨可以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767547931 gy550的陀螺仪就可以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340229229  木桨的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身边没有老鸟,所以一个人慢慢摸索的,嘿嘿。

网友:
325的浆比较合适,陀螺仪就用亚拓套机带的780就不错。

网友B:
 第一次看到有人推荐木浆的

网友:
我用的就是8.5木桨,不错的,悬停航线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有人推荐木浆的

飞航线木桨够用了,而且有保护作用

网友:
木浆新手用不错,但转速油门这些别超。悬停,航线,倒飞悬停,完全都没问题。而且成本低。。。。但一定要买三拼的。而且严格控制转速

网友:
新手绝对要木浆练习,一便宜,2一般炸鸡不会坏其他东西。如果用碳纤大浆练习,1费用高,炸鸡一般坏很多配件,基本要修一天

网友:
轉速也不能太低,大螺距容易把槳掰斷。。

网友:
使用木桨练习到初步航线木有问题,陀螺本人使用亚托GP780和飞越GY650

网友:
我在用335碳桨,无副翼。升力超群

网友:
我一直用木浆,我只飞悬停和小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