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怎么寻角啊。。求助 都来看!

楼主(2011-12-25):
次视频有寻角 圆棒找中心呵呵 功能很不错啊。。到底是怎么弄啊 望高手指点

网友:
有点意思
寻边棒不是这样用的把

网友:
这个头塑料能寻边吗?

楼主:
着估计是个光电寻边器改的吧 LED亮的线作为对到信号。关键问题是怎么寻角啊

网友:
重复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有没有人啊 ,都别藏着啊。。拿出来啊呵呵 !!

网友:
应该就是个圆棒+个弹簧+个球,靠导电来触发

光电分中棒是自己叫。。。。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着估计是个光电寻边器改的吧 LED亮的线作为对到信号。关键问题是怎么寻角啊

什么叫寻角?你寻到了x0寻到了y0不就等于寻到角了吗?

楼主:
呀没想到 林大夫也来了 感谢啊呵呵!
机器原点都是O ,难道是手动找到0呵呵

网友A:
好看有什么用啊!精度如何?精度差了还不如肉眼看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呀没想到 林大夫也来了 感谢啊呵呵!
机器原点都是O ,难道是手动找到0呵呵

那叫寻边,不叫寻角,你只要知道了到加工原点的距离不一定非要停在原点上
看看下面的界面,能够z轴对刀,自动寻边,自动寻中心
你搜下我以前自动对刀的一个帖子

调整大小

网友:
很好的东东,圆棒+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看有什么用啊!精度如何?精度差了还不如肉眼看看了。

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叫寻边,不叫寻角,你只要知道了到加工原点的距离不一定非要停在原点上
看看下面的界面,能够z轴对刀,自动寻边,自动寻中心
你搜下我以前自动对刀的一个帖子

谢谢了 我在学习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5431&highlight=%2B%C1%D6%B4%F3%B7%F2帖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