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长了怎么办?

楼主(2011-12-25):
最近配的直线导轨老板发来的长160这个怎么解决?可以直接用切割机搞定?求实践过的老师们给点意见…

网友:
反正我是切过的 用切割片 很快搞定

网友:
上手锯。锯的时候加机油嘿嘿 学38大哥的

网友A:
像我一样,做电机保护架

网友:
只要不碍事,比底座长出来没关系,建议留着,

楼主:
我是做迷你型的整体都不是很大哦!

楼主:
记得上次买了个汽车涡轮增压器想把那个轴弄断!结果锯片都是口子了!那根轴只锯出一个口!

网友:
假如不影响使用,这个使用时间也不长就要拆下来,那就不要锯,否则就锯了

楼主:
做机器用的…

网友:
给线割一下就行了........要不,能保留就保留吧到时上二手出也能卖个好价钱...

网友:
角磨机截断啦,多简单啊

楼主:
好主意!先留着…哈哈!

网友:
不建议锯断

网友:
建议饿他3天,不过如果让他继续长就发达了

网友:
慢走丝切割,截面镜一样,再加4边倒角

网友:
如何切割对精度的影响,变形量最小?

楼主:
他们说用手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我一样,做电机保护架

这个值得借鉴.

网友B:
留座学习中,嘿嘿~
最近也想搞,然后补充知识,查阅好多资料,设计等等搞的我头大。
唯一有一点就最纠结了~~ 最关键的东西,丝杆,导轨,
淘宝上能买到真货吗?纠结纠结纠结啊~~~ 你们都用的什么牌子的?
这种东西,要是到最后花了真品的钱买到山寨的货,你们懂的,OMG~~~

网友C:
几毛钱的砂轮片1、3厚的一分不到搞定

网友D:
原来如此

网友E:
只要不碍事,比底座长出来没关系,建议留着

网友D:
还是保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