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重量在3公斤以上的直升机,也是用齿轮式的舵机控制 ...
起飞重量在3公斤以上的直升机,也是用齿轮式的舵机控制?不是蜗杆式的?

楼主(2011-12-25):
起飞重量在3公斤以上的直升机,控制用的
舵机
是齿轮式的还是蜗轮蜗杆式的?

网友A:
表示还没拆过舵机,无法告诉楼主

网友B:
癞蛤蟆跳井——噗咚(不懂)

网友C:
这个太专业的问题,回答不了

网友D:
看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E:
没600级的大机

网友F:
 其实舵机里面好几对齿轮传动,我感觉没有必要,直接用一级蜗轮蜗杆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效果更好。小鸡的直线舵机就是蜗轮蜗杆式,大J的需要做一些变动,但蜗轮蜗杆肯定比齿轮强
1.传动比大,没必要弄那么多级齿轮,增加虚位
2.有自锁功能,减少电机负荷,如果电机挂了,只是死舵,不会乱摆
强烈建议出蜗轮蜗杆式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