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用步进电机的问题,高手请指教

楼主(2011-12-25):
今天调试了一下午终于跑起来了
但是跑的过程中
电机
不定时不定地点地有异响
就是说不是跑到某一个位置才会发出异响,所以排除机械部分的故障
有时候会突然声音变大
我用的是三轴一体的控制板 57的二手电机
我觉得有三种可能:1脉冲干扰
2,电机问题
3,机械部分导轨不平导致丝杆阻力增大?空手推的时候感觉挺顺的

网友A:
占楼等老师

楼主:
没人自己顶~

网友B:
电机轴承坏了
更换608轴承

网友C:
57电机用608吗?

网友D:
试试看是不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E:
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 一次是由于 变频器干扰引起的 加了滤波器解决 一次是电脑引起的 mach3控制的 换了电脑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