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组装的飘飘想大家提点建议

楼主(2011-12-25):
图一,用丙烯+少量白乳胶的涂装。可惜没有买到心仪的颜色。

图二,这里打算在表面做一下加强,防止橡皮筋勒坏了。 现在用这么普通的橡皮筋都勒成这样了。如果用更加强的橡皮筋会否勒坏的?(就是那种宽1cm那种橡皮筋)

图三,舵机安装在哪?粘翼的时候忘记考虑要装舵机,在翼的3个地方插了加强强度的碳纤片。安装了舵机怎样拉橡皮筋固定呢?想不通啊

图四,自己加装一个小轮。希望有用。:loveliness:

图五,书房没有位置了,挂厅吧。用轮子挂在防盗网上。

中心 在哪里呢。。。装得差不多的时候问问道兄才行。
多谢各位观看,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迷津,希望2012可以飞

网友A:
纯自己动手?装的不错。
在epp表面贴上硬壳(比如塑料或者IC卡),可以有效防止皮筋勒变形。
理论上就是在皮筋的交叉处切个洞安放舵机,皮筋可以稍微绕一下。
还有升降和方向舵机的位置,不是很容易说清楚,建议去tb找个卖飘飘的,有教程说怎么装。
重心的位置,应该是用手拎住皮筋交叉的地方,当然这要把各种电子元件安装了之后。可以通过移动电池的位置来改变重心。
赞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自己动手?装的不错。
在epp表面贴上硬壳(比如塑料或者IC卡),可以有首先谢谢效防止皮筋勒变形。
理论上就是在皮筋的交叉处切个洞安放舵机,皮筋可以稍微绕一下。
还有升降和方向舵机的位置,不是很容易说清楚,建议去 ...

谢谢你的指点。 该机是道无言的白板机(无涂装)(算是商业飞机了,只是他发的安装帖不详细,我自己摸索)。 是我第一架飞机。
今晚用会员卡加固了你说的位置。打算今晚涂装翼的底部。

网友B:
第一次做飞机肯定也是第一次飞吧,机头和机翼前缘以及两侧翼尖最好用纤维胶带加强下,强度更好,更耐炸,还有,重心要调到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副翼舵机可以装在你图上皮筋交叉处和2位置之间,再有就是。。。还好你这红色不是很正,不然看起来怎么有种小日本海军旗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做飞机肯定也是第一次飞吧,机头和机翼前缘以及两侧翼尖最好用纤维胶带加强下,强度更好,更耐炸,还有,重心要调到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副翼舵机可以装在你图上皮筋交叉处和2位置之间,再有就是。。。还好你 ...

在玩模拟器(无风状态。。。还不会降落跑道上)
鸡翅尖打算飞的时候加强(暂时没有电烫斗,用电烫斗尼龙档烫一下会更贴服)

颜色。。。。那个文具店没有艳红,只有这个红。 还有一瓶蓝色回来一打开才发现是发霉的。

按前面的兄弟提醒,用必胜客的优惠卡前后加固了一下。

底部涂装挺艳丽的感觉,找个书法名家题几个字上去就值钱了。

网友:
顶,艳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