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模拟器打开的问题

楼主(2011-12-25):
我把G4模拟器都装好了,然后自动检测也检测好了,一点运行就出现 Realflight could not be loaded,make sure emulator is in the app installation path

楼主:
求助哦……重新装了一次还是这样。。

求助啊……怎么老是这样。。

求助啊……怎么老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ppjoy
有没有使用? 或者买个硬件狗

网友:
emu没有考到G4的安装路径